[影像] bose soundlink mini换电池电芯,换完后的疑惑

楼主(2022-10-27):
如题,手里的bose  mini一代,用了多年了,现在电池续航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最近闲了下来,找了两节三星30Q,内阻11.56,充放电测试容量相差20ma左右

拆下电池,扣开底盖,注意,我的电池型号是384结尾,盖子是卡扣的,比较容易打开

385结尾的是超声波焊接,很难扣开,要技巧,还有另一个型号,手里没有,封盖形式未知

384型号的是两节三洋1865ZY,3C的,算不上动力电芯
坛里兄弟说,要换动力电芯,可是,它原机就算不上是动力电芯
385的是LG电芯,没拆开,型号未知,网上瞥了一眼

之前在论坛查了半天,有个兄弟也是换了电芯,他说直接换不会锁住,我试了一下,拆开中间的采集脚,没断开正负极

立马再焊回去,装回音箱,不开机了,用充电底座激活一下,能正常使用

又拆下电池,试了焊掉正极,等一会儿,再焊回去,装上音箱,也是不开机,要充电激活

到此,我就以为确实不会锁板,放心大胆拆下电池,焊下原电池组,两节30Q怼上,装上音箱,充电线一插,铛,不开机

反复确认,电池没焊错,音箱端子8.4V输出有,电池端子没输出,多次充电无果,没招了,小黄鱼祭出,拆机电池一块到手

拆机电池卖家说,中等音量可以听6--7个小时,充满电试了下,确实可以,跟新电池一样

然后,重点来了,我把自己换好30Q的电池组换上,居然开机了,喜出望外啊,,,,

704固定电池,502封盖,卡扣撬坏了,打好螺丝,充电,试机,问题又来了

充满电后,测试续航,听了个把小时,红灯闪了,,,,,我特么

坛里那个朋友也说,换的大容量松下电池,续航还没原机久

到发帖为止,已经听了8个小时了,红灯一直在闪

我抱着报废它的想法,看看它啥时候没电自己关机

反正原机电池太久了,塑料有点老化了,四个螺丝孔都裂了,密封泡棉软了,有点漏风,废了就废了吧

我大胆猜测,它应该有电量统计功能,因为电池保护板上一正一反,有两个大大的单片机,,,,,

网友A:
一看到带通信电池就怕锁板

网友B:
Bose、JBL这哥俩,做的小音箱就没打算让你换的,都是往死了搞的,拆装及其繁琐,芯片控制,密封、胶水,基本上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大红袍电池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到带通信电池就怕锁板

就怕你看不出来,带不带通信,看得出来,还可以嫁接好备电换,看不出来,都不敢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se、JBL这哥俩,做的小音箱就没打算让你换的,都是往死了搞的,拆装及其繁琐,芯片控制,密封、胶水,基 ...

唉!美其名曰高端,虽然做工,功耗都做的很好,但是,维修,更换,确实挠头

楼主:
也看型号的,现在的大红袍,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大红袍了!!!!

网友C:
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你没仔细看,没看完,

网友D:
这音响很一般,我已经换了 bose不思进取

网友:
做工不错,思路有待提升

网友E:
明明是BOSE为什么当成BOSS

网友F:
电源部分就是过渡设计,不过反正你们花了大价钱,死命用料

网友:
说明这音箱还是不错的,用到想换电池了,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音响很一般,我已经换了 bose不思进取

如若它真的很一般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花1200买它了,存在即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是BOSE为什么当成BOSS

打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部分就是过渡设计,不过反正你们花了大价钱,死命用料

不算过度设计吧,牵扯到功耗控制的

网友:
电源部分就是过渡设计

网友:
那是不是说明保护板没有锁,可以随意换电池

网友:
当年选了sony hg1,价格差不多,但索尼的功率,功能都比bose这款多。但电池也不耐用。很久之前开始冲不进电了。
用过几个索尼的音响,电池都坏得快,应该是动力电寿命就短。音响功率大,动力电,虽然有电池管理系统,但感觉比便宜的国产小功率喇叭坏得快。还有个tronsmart也是7.4v电池,换过一次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