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一个老的液晶显示器换一个灯管

楼主(2022-10-27):
今天给大家秀一个针线活吧。一个老的22寸液晶显示器突然没有显示了。断电之后重新上电能显示一下又灭了,明显的背光不行了。开拆吧。

拆开量了一下高压一体板。发现基本都是好的。那麻烦了,灯管坏了。

拆开看了一下,拆屏可要小心了,不小心就直接进垃圾堆了。
果然灯管老化了,两头都黑了。

找了一下,原来老的配件里居然还有几根灯管。那换吧。

这个换灯管真心不好弄,以后还是直接网上买带灯架的,或者还是改成LED的吧,网上都有现成的。
换好后,又可以用几年了。

网友A:
老显示器丢了可惜,用起来费电,单显示器比一个笔记本都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显示器丢了可惜,用起来费电,单显示器比一个笔记本都费电

CCFL护眼,LED稍微开亮点就看着刺眼。。。

网友:
楼主不要纠结灯管了,改成LED背光更好,某宝上有液晶灯条的,供电从液晶高压板输入端改下即可,我改过,效果不错。

网友:
MNT比笔记本屏幕好换一点

网友:
用灯管的22寸显示器有些年头了。手艺不错。

网友:
修好了就好好用,感觉22寸的CCFL不多,19寸及以下的很常见

网友:
应该换成LED灯管!

网友:
今天也处理了一台一体机显示屏,15寸的,虽然工作十六年的老机,本着节约的原则,修好还能继续服役,不过我是换成LED的了,是那种通用套件,LED是三个一组,可以剪切合适长度。

网友:
既然都网购了,楼主为什么不换LED灯管呢。。。

网友:
ccfl不伤眼,色域也比led宽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

网友:
ccfl显示器光线更柔和些,久看不累,我还专门在咸鱼找了2台30寸的ccfl显示器,一台办公室 一台家里用。

网友:
学习了 之前的老液晶坏掉都扔了 以后得学着自己抢救一下

网友:
竟然还有22寸的备件,还可以再用5年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折腾的良好结局。

网友(2022-12-17):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