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62EN开卡报06错误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楼主(2022-10-27):
大佬们06报错,也有07,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网友:
可参考的信息太少。

网友A:
如果是转接卡请直连电脑,不要用转接线,高速信号需要保证通信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转接卡请直连电脑,不要用转接线,高速信号需要保证通信质量

试过了一样不行,在主板上自带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设置界面发出来看看

网友C:
桥接芯片型号发一下,设置也截一下图吧,ID识别是否完整且正确,这些都发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接芯片型号发一下,设置也截一下图吧,ID识别是否完整且正确,这些都发出来看一下 ...

ID完整 jms538的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桥接芯片型号发一下,设置也截一下图吧,ID识别是否完整且正确,这些都发出来看一下 ...

设置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界面发出来看看

发了,大佬给看看?

网友D:
貌似都没有识别到主控!!!主控挂了?

网友C:
设置上的都没问题,现在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上的都没问题,现在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弄,闺女出生了这几天一直在医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都没有识别到主控!!!主控挂了?

只是没有上硬盘,截图了设置

网友D(2022-12-03):
引用 楼主:
只是没有上硬盘,截图了设置

报错之后双击报错的红色字体部分。会弹出些其他信息供你参考。目测盲猜要么某个颗粒有问题,要么主控挂。可以先贴主控面两个颗粒开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报错之后双击报错的红色字体部分。会弹出些其他信息供你参考。目测盲猜要么某个颗粒有问题,要么主控挂。 ...

这个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在开卡的最后阶段报错的,之前我是外接电源不够导致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E:
颗粒炸CE了呗,简单说就是有颗粒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颗粒炸CE了呗,简单说就是有颗粒坏了~~~~~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我那次不是颗粒问题,看图应该是一半的通道有问题,可能是主控,也可能是板层脱焊。如果只贴主控面两颗应该是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