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斯奈尔电链锯拆机

楼主(2022-10-27):
原先搞了两个角磨机转电链锯的附件,用过一阵,看到现在淘宝和拼多多上边无刷电链锯多如牛毛,百花齐放,忍不住买了一个正规的电链锯。我的挑选原则是:1.可以单手握持,所以开关手柄要尽量离锯条近一些,否则前边太重,单手不好握。2.要有免安装的工具箱,原先用的角磨机装附件的电链锯很长,安装好后,10吋链条的也要26吋的工具箱才放得下,又多花了100多。3.要牧田款电池接口的,因为我有很多牧田款电池了。4.不能太贵,200元左右。符合上述条件的找到不少,但买到手也不容易,买了3个不同牌子的都没拿到,不是说开20大发快递进不了京,就是疫情原因发不了货。后来终于找到拼多多上斯奈尔这家,10吋的这套一电一充带免安装箱子,172到手(原先是190,不知怎么蹦出18元的券,又省了一些)。拿到手试了下,就拆了看看,详见图片。原先担心12吋的箱子里装不下,就买了10吋的,其实比了下,12吋的只比10吋的长30毫米,箱子肯定装的下(现在10吋和12吋的都卖190)。拆机也比较容易,拧开螺丝就行了,要注意的是,拿下侧板需要把链轮卸下才行,需要拆卡簧。齿轮看起来很强壮,大齿轮是46齿,小齿轮是11齿,润滑脂是白的,加的不多而且全甩开了,又加了一点。电池测了一下容量,充到了20.84伏,实测放电3.04安时,感觉厂家良心了一回,因为以前买的一二百元的套机电池最多2.5安时。链条润滑是用泵打油,但也不好用,只转了10几秒就打出不少油,流的到处都是,还是直接往链条上滴几滴油好一点,或者往油壶里只滴少量油,锯一会再滴一些。电机外壳上边厂家标了一些参数,不太准,我实测空载电流是8安培,线速度是8.2米/秒。我把调链条松紧处的两个紧固螺母换成了蝶形螺母,这样,在调链条松紧时就可以完全不用工具了。

网友A:
塑料的,还是铝壳子好

网友B:
大树桩子干的动吗?今年我老家盖房子,打地基刚好碰到五六个大树桩子,本来是准备请挖土机把它挖了的,可是地方太小,挖土机进不去,只能请伐木工人把树桩给锯掉一点,好话说了一堆东西,又是买烟,又是请吃饭,结果剩下最一个树桩子锯了一半就没油了,那家伙推说没油,不干了,最后聚的只剩下连着的一点点,我和老爸拿斧头锯子干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连着的一点点干断,我感觉腰都快断了,两个手上都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树桩子干的动吗?今年我老家盖房子,打地基刚好碰到五六个大树桩子,本来是准备请挖土机把它挖了的,可是 ...

我在城里,找不到大树桩子,小树也不敢锯啊,搞不好要吃官司的。不知你那个树桩子还差多少厘米才断,要是20来厘米肯定没问题,绝对用不了2小时。

网友C:
朋友,这种单手锯有铝壳齿轮箱的,都是工模机,这种塑壳的强度不太够

网友C:
以前我向你咨询过很多问题,朋友,先谢过。因为锂电角磨机改的链锯还有专用的锂电链锯大大小小我搞了五六台了,自己锯了一些木头。

网友C:
说下使用体会,最好还是有自动泵油功能,减少链条磨损,我的锂电链锯没有泵油功能,链条钝的挺快,即使往上滴油。那种手动按的泵油,我觉得还是没有自动泵的方便

网友:
那种有刷的550 电机的6寸锯我也搞了一个,只适合锯很细的树枝,粗一点就卡了。而6寸的无刷锯力道就大多了,但我买的那款二手机也是没有泵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向你咨询过很多问题,朋友,先谢过。因为锂电角磨机改的链锯还有专用的锂电链锯大大小小我搞了五六台 ...

坛友切磋,共同提高,不用谢。我这里平时也没啥活可干,弄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基本属于消遣,锻炼锻炼身体,所以净买些便宜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切磋,共同提高,不用谢。我这里平时也没啥活可干,弄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基本属于消遣,锻炼锻炼 ...

有个爱好真挺好。东西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这开始不懂,零零总总从买锯到组电池也花了快1000块了,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树桩子干的动吗?今年我老家盖房子,打地基刚好碰到五六个大树桩子,本来是准备请挖土机把它挖了的,可是 ...

大树桩子最好16寸的锯,双锂电42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塑料的,还是铝壳子好

单手锯专门拿它干活的话,应该会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使用体会,最好还是有自动泵油功能,减少链条磨损,我的锂电链锯没有泵油功能,链条钝的挺快,即使往上 ...

这个斯奈尔的是自动泵油的,我觉得活多就用自动泵油的功能,以免顾此失彼,但斯奈尔的自动泵油油量不可控制,有些过量,所以活少就往链条上滴点油就行了,否则搞得到处都是油也麻烦,也有用一个旋钮控制自动泵油油量的电链锯,我也曾下单了,但商家找借口没发给我。给链条供油的目的是润滑链板和链条,似乎解决不了锯齿的磨损问题,链条磨损快可能与链条质量有关系,锯齿硬度低磨损就快,便宜的链条就多买几根解决。我看到过有商家卖焊了硬质合金齿的链条的,硬质合金的寿命要比普通钢的至少高10倍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手锯专门拿它干活的话,应该会很累

这个叫单手锯,但可以装一个类似角磨机那样的副手柄,双手可以握的,副手柄见第二张图片箱子右下角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叫单手锯,但可以装一个类似角磨机那样的副手柄,双手可以握的,副手柄见第二张图片箱子右下角处。 ...

角膜鸡改的那一种好不好用?我家里有个角磨机,好几次都想买。但是看评价,大家都说链条容易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膜鸡改的那一种好不好用?我家里有个角磨机,好几次都想买。但是看评价,大家都说链条容易松。 ...

有那种自动张紧链条的附件,我买的就是,实际就是用一根弹簧顶住滑动销子,随时给链板提供一个张紧力,于是链条就不松了。不过还是建议直接买现成的电链锯吧,过去品种少、价格贵,所以角磨机链锯附件大行其道。现在不同了,无刷电链锯多如牛毛,价格很多也不贵,功能各有千秋,总能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角膜鸡改的那一种好不好用?我家里有个角磨机,好几次都想买。但是看评价,大家都说链条容易松。 ...

我原本也是用的角磨机附件,但是太贪心了,买的16寸的,装好了有80厘米长,80厘米就靠一个接圈固定在角磨上,晃晃悠悠不结实,
试着锯了两个木头后就闲置了,感觉不是干活的料,
后来我买的就专注大众化又结实能长期干活的那方面,
就买了220V东成16寸电链锯,用着倒是好用,还是觉得大,有70厘米长,移动不方便。
又买了大有单电池链锯50多厘米长,没电线才觉得方便,就是速度慢些,
楼主这种更小了,看着只有40厘米长,以前看到有一家锂想,专门做这种小链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爱好真挺好。东西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这开始不懂,零零总总从买锯到组电池也花了快1000块了,也学 ...

我还比你省点钱,先是16寸角磨机附件算60元,再是东成220V 16寸链锯260元,再是大有12寸链锯400元,加起来才700元,多下来300元正好可以买个大有单手马刀锯裸机,电池就用大有现成的不用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下使用体会,最好还是有自动泵油功能,减少链条磨损,我的锂电链锯没有泵油功能,链条钝的挺快,即使往上 ...

你的链条钝得快主要是太便宜了,要是奥利根链条就质量好些,当然链条打磨也是基本功得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这种单手锯有铝壳齿轮箱的,都是工模机,这种塑壳的强度不太够

其实外壳挺重要的,我买过便宜得牧田款电池外壳做电池,才知道外壳材料重要,现在厂家偷工减料用的材料不好,一摔就坏,不摔过个一年也老化了,大艺有款专门木雕用的220V链锯卖800多,外壳反正不是尼龙的就是碳纤维的,非常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