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实用面包食物指针温度计,温度可以超标使用

楼主(2022-10-27):
刻度最大110度。

但我测量热油,可以再转下去,感觉到160度。

比电子的耐用,反应很快。

网友:
超过它的量程,会不会报废呢?

楼主:
所以我说可以超量程,不坏的,,自己又回来的

楼主:
TB有卖指针温度计,,到260度

网友:
双金属温度计吧,我有一个能到150度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

网友:
食物温度探针,做牛排方便,不知道几成熟,用探针搽,

网友A:
指针能超过一圈?

网友:
我还以为有个架子呢

网友B:
超出量程,就不一定是线性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针能超过一圈?

可以的,里面就是游丝,几圈都可以,我有个数字,带液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出量程,就不一定是线性的了吧

是的,自己用热电偶的可以再校准下,大致知道油温多少就可以了,

我是炸花椒油,温度必须在150度

楼主(2024-05-23):
最轻松,简单,马上看油温

网友:
猜里面是游丝的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结构吧

网友:
有个室温的,到50度的

楼主:
现在的都是0-300度的了

网友:
这么大的测量范围,准确度、分辨率应该一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