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家庭用电,火线和地线会不会短路或漏电?

楼主(2022-10-27):
220V家庭用电,火线和地线会不会短路或漏电?
如果火线和地线之间有漏电,会有什么结果?

Text.

网友A:
不是有空开和漏电保护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空开和漏电保护器么???

遇到一套房子,入户不能上漏保(漏保就推不上电),只能上空开。正在分析原因,怀疑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有轻微漏电,或者存在零线和地线轻微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一套房子,入户不能上漏保(漏保就推不上电),只能上空开。正在分析原因,怀疑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有轻 ...

一路一路断开测试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一套房子,入户不能上漏保(漏保就推不上电),只能上空开。正在分析原因,怀疑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有轻 ...

有地方漏电。断开所有用电器测一下

网友:
脚踩地板摸接电金属外壳会被电  麻麻地

网友:
漏电就可能发热(严重的)。再就是电表平时都会转。
最好能找到。

网友:
兆欧表摇一下

网友:
一般家用这样的毛病必须要查找出来,楼上的说得对,需要一路一路的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遇到一套房子,入户不能上漏保(漏保就推不上电),只能上空开。正在分析原因,怀疑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有轻 ...

不能用漏保,就是有漏电,这类毛病很好找,所有电器全部断开,还不能合闸,那就用指针表,一路一路测电阻,哪路有低阻,哪路漏电,再从前往后慢慢捋就能找到了

网友:
这个肯定要查明  不然电费会高 严重的电力公司会对比以前数据比较超出很多的话断电

网友:
所有电器全部断开,一路一路测电阻,哪路有低阻,哪路漏电,找不到用兆欧表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