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环鑫36W三色LED更换维修驱动器,太亮不敢用

楼主(2022-10-27):
环鑫36W三色LED驱动器坏了,直接pdd买了个杂牌驱动器。
24-36瓦的,接上去测了一下,变成黄24w,白24w,全亮48w。
感觉有点太亮了每颗灯珠达到了0.66w,正常应该是0.5瓦吧,超了33%。
我以为驱动器买的太大了不匹配,又买了个8-24瓦的,仍然是一样的现象,降不下来…现在pdd驱动器估计的就这么个情况了。图片驱动器是8-24瓦的,芯片FM8502A,电阻一颗1欧的,还有一颗433编号的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恒流的吧,电流太大了?寿命就短了。还是改改吧。

网友:
简单,把2只1R0电阻换成1R5就行

网友:
降低电流使用  应该可以改的吧

网友A:
把1R0电阻换成2R0或3R0,亮度不会明显减弱,可以降低功耗减小发热,但可能会闪烁

网友:
改下电流就好了

网友:
电流太大了?

网友B:
FM8502A方案的非隔离高压恒流源,1欧电阻为电流采样电阻,决定输出电流大小。Io=373/(2*Rs),理论上默认设置单路LED端工作电流为186.5mA,每颗LED工作电流93mA;用的应该是1W的2835贴片,2路2并18串,单路LED端最大工作电流300mA。降功率62%使用。如果发热严重,可以继续降功率使用,降到50%,将1欧电阻换成1.3欧电阻,每颗LED工作电流72mA。大致黄17w,白17w,全亮34w。
433电阻为过压保护电阻,其阻值决定开路电压大小,二者反比关系。开路电压大小决定带灯珠串联的数量。

网友:
改一下电阻,但是还是买好点的灯板来得妥当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降低使用寿命会长点

网友:
驱动电流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M8502A方案的非隔离高压恒流源,1欧电阻为电流采样电阻,决定输出电流大小。Io=373/(2*Rs),理论上默认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我以为带变压器的都是隔离的呢,原来这种也有非隔离的,以后小心些,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8502A方案的非隔离高压恒流源,1欧电阻为电流采样电阻,决定输出电流大小。Io=373/(2*Rs),理论上默认 ...

意思是说这块36w灯板,完全可以48w运行是吗,我本来以为每颗led应该0.5w呢,没想到有1w的,如何区分0.5w和1w的灯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这块36w灯板,完全可以48w运行是吗,我本来以为每颗led应该0.5w呢,没想到有1w的,如何区分0.5w和 ...

36w灯板怎么可以48w运行,有可能通电瞬间就挂了。这种双色灯板,现在用的灯珠一般有0.5w的,1w的,1.5w的。区分0.5w和1w的灯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内置灯芯,1灯芯的是0.5w,2灯芯的是1w的,3灯芯的是1.5w。

网友:
可以改反馈电阻降低功率。万一有的专用芯片不能改,可以去掉1路,改成单路中性白组合,功率减半增加寿命。

网友:
你这个灯盘还有厂家名,驱动跟光源分开,比起我前几日改装的三无灯盘要强些
你若买双路输出还是24w的那种驱动,两路全部点亮时的功率还是24瓦,只是流经各LED的电流减少一半

网友:
我有一个阻容降压的 隔段时间就要换CBB电容 麻烦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把1R0电阻换成2R0或3R0,亮度不会明显减弱,可以降低功耗减小发热,但可能会闪烁 ...

取样电阻换大了,灯会闪烁,还得改ROVP到地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