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死光猫不用自费买新光猫可自救

楼主(2022-10-27):
有些宽带用户因各种原因报宽带故障勤,然后没有职业道德的维护员就开始玩套路坑人了,比如说通过无线进入光猫,把光猫里分配地址的关闭了,把里面数据设置删除后保存重起,呵呵,这个时候的光猫就是一个砖头,无线,有线都不能连接上光猫,哪怕是牙签插菊花后恢复出厂设置还是砖头,报故障后上门各种倒腾告知光猫坏了,光猫里的所有数据谁都不能更改,现在砖头了只能换新光猫,超过一年就需要自己出150元买新光猫才能使用,然后打电话投诉了半天不服气出这个钱
买新光猫,后来上网看看有没有救砖方法,幸好有万能的网络可询问还真的有很多救砖方法,比如说自要用有线插上后设置电脑的ip地址为192.168.20为固定就能进入光猫,再然后把分配地址的打开,再然后恢复出厂设置,这样光猫又复活了,,另外说一个矛盾的问题,通信商全部声称光猫只是免费给用户使用,物权归通信商所以,销宽带的时候必须要还回光猫,不然要扣200元钱,现在光猫非人为不能使用了,继续使用宽带换一个新光猫就得自费出150元买光猫,既然花了150元买的新光猫就是用户的所有权,这个矛盾问题不就产生了?今天下午与客服讲了这个新光猫所以权归属问题,他们讲不出条款解析为什么要收150元机器钱,就说把问题上报就完事了,坛友们,你们说这个自费买通信商的光猫,财产权是归谁?是否存在油水?在此感谢网上提供解决问题的人,让我节约了150元钱,

网友A:
光猫不是租借的吗

网友B:
这玩意没事别捣鼓,对普通用户来说也没啥捣鼓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不是租借的吗

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光猫不能使用,就要用户花150元买通信商指定的新光猫,而这个光猫不能使用的依据就是维护员现场表演给用户看,无论是用光猫自带的无线,还是用电脑插网线到光猫都不能访问进光猫,光猫除了正常亮个灯就如砖头一样,然后给出几个方案解决,1用户销户宽带,带光猫去通信商哪里销户,2光猫使用时间没有超过1年,免费更换一个新光猫,宽带继续使用,3光猫使用超过1年,用户需要自己花钱150元买个通信商指定的型号新光猫,宽带继续使用,4用户不想出去买他们的新光猫,家里也不缺钱,那就是光猫坏了就坏了,费用通信商继续扣钱,用户钱花了但是豪横就是不使用宽带,5自己去找地方花钱买的光猫,明确表态不会授权绑定给光猫上岗工作,自己买去买的没有用,,前面通信商说光猫是他们的,用户只有使用权,但是现在不能使用,就要用户花钱买钱光猫,我认为花钱买了光猫就是产权归我,这个必须要写字据收据并盖通信商章,但是他们不敢写收据,所以说这个也许就是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事别捣鼓,对普通用户来说也没啥捣鼓的价值...

路由器刷了一个新固件后运行不满意,然后没有拔连光猫的网线就恢复出厂设置,在登录路由器的时候就二个192.168.1.1冲突了,路由器改了后就不能桥接拨号上网了,进光猫里去改桥接设置不对后再也上不了网,后报故障后有人来维护,再后来就告知光猫坏了要自费买新光猫才能使用,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现在恢复能进光猫是今天晚上在网上找方法搞通的,以知维护员靠卖路由器之类的赚外快,但是这个换新光猫是否是油水就未知了,就一个简单的光猫不下发地址不能沟通光猫是一个专业人不知道的故障之一???

网友C:
光猫不都是运营商负责维护的吗?电信移动都是啊

网友:
改成路由器拨号,随便折腾路由器吧

网友:
现在没遇到这事情,也不知道本地政策是什么?
以前铜线拨号上网时代设备坏了,直接换新,不要钱。
不过那次是雷打坏的,我自己去电信换的,他们的装维小哥忙的没魂,都是被雷打坏的,10000号被打爆了,好多人家固话全军覆没,还有电脑被打坏的,电脑也是电信租用的(月租几百,合约几年,到期后,归用户所有),一堆人在电信前台和前台人员吵,因为自己购买的电脑网卡不见了(被雷打坏了,原因是电信防雷没做好,雷通过电话线到猫再到电脑)的直接原因在电信,让电信赔钱。电信做法不公平,租用的电脑,电信免费修,客户自己的不给管。后来好像这事也闹到政府,也有直接打官司的,我没太关注那事,好像是最后客户自己修,然后拿单据到电信报销。因为有些人的电脑还在保修期,有很大几率不收维修费用。那样可以给电信节省不少人工成本和维修费用。
后来光猫时代,我家最多时一条光纤3个猫(装维搞了好久,不会把电话和网络搞到一个猫上),后来按另外的宽带时想不给猫的(因为我将要把之前的固话和宽带拆机),被我拒绝了,嗯,好像我只退了一个,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猫不都是运营商负责维护的吗?电信移动都是啊

维护倒是他们维护,但是被他们判定是坏了就要自己掏钱啊,这个钱的理由是买新光猫继续使用宽带,与用户只有使用权就冲突矛盾了,所以说我怀疑这个是油水,也许真正的坏光猫拿回去换一个新光猫就抵账了,钱被当公司福利一起分了

网友:
坛子里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
支持自力更生

楼主:
刚刚无意中发现,在网上问自己花钱买光猫的人真多,没有想到啊这个光猫居然有这么多人使用中坏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庸医误判死亡的光猫,其实光猫还是能抢救一下后重生的

网友:
好多套路好多坑

网友:
光猫坏了直接报故障啊,这样就会上来修了。

网友:
理论上说,光猫所有权是属于运营商的,用户只有使用权,运营商负责光猫的维护,但是楼主说的情况是运营商说你故意/认为因素损坏的光猫,用户当然应当照价赔偿,买的新光猫所有权还是运营商的,但是坏光猫的所有权应当属于楼主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坏   一个破光猫   以前是桥接作用   现在都是光猫当路由器 ,老子后面再接一个路由器  ……

网友:
巧了,今天刚换的光猫,昨天晚上突然网速只有一M,我以为路由器坏了,用的华为wifi6,测速,手机跟路由器没问题,路由器跟互联网有问题,然后去光猫去看,发现光猫烫手,表面都烫变色了,成黄色的了。立马打电信10000,报客服,说光猫坏了,烫手,只有电源灯量,客服直接说安排师傅过去,我随即就问了要不要收费,客服说换的是旧的不收费,第二天早上维修人来那个光猫给换上,现在没问题了,光纤我家用了三年了,上两次被老鼠咬断漏光了,也没收钱

网友(2022-11-30):
我敢说很多是上门维修的人员忽悠客户的,收的钱极有可能是进上门维修人员口袋的。我家就挨了一次。我家装的联通,有一天不能上网了,以为是路由坏了,花168元在外面的店买了个店员说最好最快的路由回来,报客服后派维修人员上门,换上我买的新路由后发现不是路由坏,是光猫坏了,说要200元换光猫,当时我不在家,老婆大人电话问我说换不换,我太忙也不知道光猫多少钱一个,只好答应换了。现在想起来这破光猫值200?到现在还一直感到愤愤不平的。维修人员还说新买的路由拿回店家去退,考虑到路由以后真坏了要换就扔家里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