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串灯维修插座

楼主(2022-10-27):
查看网友帖子,发现串灯插座的帖子,很受启发。以前维修需要串灯,撤上撤下甚是麻烦,也决定做一个,材料都有,以前换电热水器留下来的漏电保护插头正好派上用场,插座有个开关,正好控制灯泡,需要串灯与否,开关一下就行了。

楼主:
插座字不清楚,换一张

网友:
不错,座子好评

网友:
修电磁炉加隔离串电流表更好用

网友:
这种灯泡体积太大了,很容易就碰碎了

网友A:
LED越来越普及,这种白炽灯会不会越来越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越来越普及,这种白炽灯会不会越来越少

会,我那天去买白炽灯,跑了好多个店才有

楼主:
灯泡的大小看维修什么,撤换也方便。如果找到合适的交流电压电流表,装上就更适用了

网友:
简单方便加电压电流表更直观了。

网友:
只有我发现楼主写的字不错嘛。。。。。。

网友:
没看出来这个漏电保护器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N年前搞维修串灯泡就是连开关一起做的,要串用时断开开关,不要串用时合上开关,那时主要是用来给电烙铁降压,电烙铁不容易烧坏烙铁头。

网友:
串灯插座,维修必备啊。

网友:
原来有那种100w的小灯泡,很合适。现在没见有卖的了。估计白炽灯都快灭绝了吧。

网友:
以后的灯泡上都会写上“维修专用”

网友:
在保险丝位置插个吹风机,灯泡压降太大

网友(2022-12-06):
看修什么电源了,那种5-10-20W的手机电源.必须串10W的很小的灯,否则上25W灯,还会烧管子

网友:
100w以上的白炽灯不让生产了,95w的白炽灯还是有生产。

网友:
维修电器必备,这样维修比较安全,废物正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