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现在还有用这种老式电烙铁的吗?

楼主(2022-10-27):
哪些场合还有这样烙铁的呢?

网友:
外热的不好用

网友:
我就一直用这种啊,220v的,不可以吗?能烫东西就行啊,

网友:
路边的家电维修多数是这种

网友:
有的地方只有这个条件,也不是不能用,就是回温慢点,但要注意烙铁头的接地问题,否则焊CMOS集成电路时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我的936坏了,暂时用备用的这种老烙铁...

网友:
不好用,稍微有点追求的都不用它

网友:
从来未曾淘汰过,一直在用。

网友:
某些严苛环境 ,比如强电磁干扰,强电离辐射。这类简单的阻性发热工具,无可替代。无控温的直插烙铁对烙铁头的要求就更高,之所以会感觉不好用,首要原因就是没有买到好的烙铁头。次要原因就是能焊接而不是会焊接。

网友:
做手工烫线头的

网友:
我还有一支白光的呢,据说要卖200多的,外出修东西就带这种,焊台也太重了,平时焊塑料乱七八糟的也用这种不心疼。

楼主:
主要是不能连续加热,用一会儿就要关闭电源让它冷却

网友A:
报告一下,我一直用这种电烙铁,单位放了一个焊台,但是也很少用。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电烙铁的小巧,当然也没有用过其他的,不知道新型电烙铁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告一下,我一直用这种电烙铁,单位放了一个焊台,但是也很少用。还是喜欢这种传统电烙铁的小巧,当然也没 ...

这个不能连续开一天吧?用一会就要关电源冷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连续开一天吧?用一会就要关电源冷却?

有一次维修忘了拔,连续开了两天。没啥问题。宝工的

网友:
我第一把烙铁就是黄花907,没用过这种外热式的

网友:
没用T12之前都是买的黄花内热、外热烙铁,现在都不知道放哪儿了。

网友:
我还有这种烙铁在服役。专门用来烫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连续开一天吧?用一会就要关电源冷却?

肯定不能啊,我经常一个月才用十几分钟,没用过高级的,没有对比,感觉它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