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鸡肋的usb语音小夜灯,顺便增加亮度改为夜间伴读灯

楼主(2022-10-27):
红包后几块钱撸的,看上离线语音功能了,打算买来当夜间伴读灯看手机时用,到手有几天了,玩了一下觉得很鸡肋,首先语音识别灵敏度非常的低,也就1米左右,2米时就需要大声的喊,到晚上夜深人静中等音量这玩意儿根本没反应,要很大声音去喊语音指令,然而全楼都听见了,这玩意儿却还是没反应,听不听你的话全凭它的心情,高兴了听你一句,不高兴任凭你喊破喉咙也没半点儿反应,识别灵敏度和可靠性非常的低,而我只用白光模式,然而这个灯的白光并非用的纯白led,而且用的rgb三基色led合成的,也就是红绿蓝同时亮就是白光,由于没有经过比例调色,白光偏色非常严重,显色很差,看着非常难受,亮度也不足,是个纯鸡肋垃圾。所以想抽空改一下显色和亮度问题,灵敏度和识别问题属于胎里带没太大改善空间。这些天比较忙没时间折腾,也是抽时间折腾了一下,好歹能凑合用了。

体积到不大,像个u盘,到手一看还是个偷工减料的简易版本。

透明壳子,这是正面,反正贴了两颗三色led(七色由红绿蓝不同组合合成)。

上电默认就是白光,亮度处于中档(一共有5档),语音可以控制亮度大小,到最大最小亮度时闪一下提示。可以看到白光偏紫严重,显色非常的差,非常伤眼。而且默认功率只有0.3w什么都不能干。

侧面可以看到这还是两颗一起亮

亮度向上升一档功率来到0.4w,最高档才0.5w,和声称的1w有较大差距。

中档向下一档0.2w

最低档0.1w,基本没啥意义了,关闭时静态电流大概10ma左右。

以下是默认中档位,切换成红光的功率。

绿

紫,有一个颜色好像忘了拍了。

拆开看看,就一个ic和3颗电容1颗电阻,两颗led,非常简单。

用的杰里的方案,具体型号查不到。

板子反面一颗mic和一颗led

这个灯有好几个版本,我这个到手是5.1版,属于阉割再阉割的垃圾版本,mic竟然用的单端输入,而且外部偏置电阻耦合电容全部省略,mic正极直接接到主控13脚,内部应该偏置和隔直全集成,不得不说杰里的方案太能省钱了,外部几乎不需要外围元件。红框里的空焊盘原以为是省略阉割的阻容,实际是纯装逼的孤立假焊盘。难道设计者也觉得阉割的太厉害没法见人了,多画几个假焊盘凑数显得自己肉多吗 貌似之前看到有坛友拆过3.x版的mic用的差分平衡输入,这样抗干扰能力会强一些,而且led也有独立的3颗驱动管。这个5.1版连驱动管都省了,就连led的限流也只用一个,就是那颗3欧姆的电阻,而且为了多省两颗电阻,5v输入直接通过3欧电阻接到主控vcc,然后用三个io口设置成推挽模式,直接去推led,这样每个io口都几十ma的电流导致主控一会儿就发烫,为了省两颗电阻把限流直接串在输入的做法也导致供电随着输出变化大幅波动,led没点亮时大概是5v,点亮后被钳位到led的vf值附近,仰仗着主控较宽的工作电压范围勉强工作,板子已经几乎到了再缺少一个元件都不能稳定工作的地步了,为了多省几分钱也是拼了。

为了增加和改善亮度拆除mic和led,奇葩的设计还有将mic设计到板子背面,已经单端输入了还通过过孔把mic延长到反面,这样在单端输入抗干扰不行的前提下将引入更多的干扰,导致语音识别工作环境更加的差。而且调光使用pwm,这样比如灯在关闭时电压基本稳定,一米内接受开灯指令如果触发成功点亮led,io口输出pwm,则主控供电环境立刻恶化,强烈的干扰不仅使电源电压波动,纹波会巨大,干扰还会通过单端输入的mic输入回路直接到达内部放大器放大后将难以进行语音识别,导致同样音量1米能开灯却不能关灯。pcb也不知哪位大神设计的,mic负极花盘只有一个小细线通过过孔和正面接地,为啥不铺铜接地呢而且a点是正面的一颗引脚外置电容的接地点(为啥不直接在正面就近接地),非放到反面而且和mic负极焊盘竟然没直接物理连接,必须依靠贴焊好mic后才能连通,都不知怎么想的,这位大神是完全不懂音频环路干扰和pcb设计规范啊。

拆焊用的风枪,led和mic贴好聚酰亚胺胶带,防止高温损坏。

拆下的mic改到正面就近连接,最左面的电容就是a点的电容,是ic 14脚的外置电容,改到直接和旁边的电容就近接地。

锯了一块儿灯条,2835的单颗0.5w。

反面

加了限流和nmos,由于不知道主控各档位的pwm占空比(也懒得去测),因此先用个1欧的限流试探。

发现最大档位功率过大,因此换的两颗7.5欧并联比较合适,贴到板子反面704粘好,用来取代原来的led。

然后绿油加固

正面飞线,灯板正极直接5v+取得,驱动信号直接io口取得,由于个人觉得七色切换没啥实际意义,因此直接将mos驱动信号只取在红色led的驱动io口,因为io口内部为推挽输出,因此mos只需要串联1k限流,无需下拉电阻。 取消了七色功能,也可以只取一个io口状态就可以了,如需保留七色功能,需要多加3颗二极管搭一个外部简易与非门,用来识别三个io口不同输出转态,确保只在三个io口都是高电平时才输出驱动信号到mos栅极,以确保只有白色状态时后加的灯板才工作,其他颜色不点亮。

经以上改造后,开机默认中档位0.9w附近。

中档位亮度和色温,比之前的好多了。

提高一档后的功率

最高档位功率,1.5w左右,符合设计预期。

倒数第二档

最低档0.2w

最低档亮度

装好壳子

mic改到正面且正对着贴紧小孔,确保内部无音腔效应,提高灵敏度。

装壳后的最终效果,晚上看手机时默认档位就有比较好的效果了。

坛友拆的另一个版本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7354-1-1.html

以上改造虽说对灯光效果有改善,但对语音识别成功率没大帮助(mic需要改差分输入提高抗干扰能力,需要外置mic放大提高灵敏度,需要内部语音识别算法和硬件上的改进提高识别成功率),这玩意的设计和实际表现远不能达到实用的要求发个帖子提醒大家避坑,我的改造也只是把鸡肋变成勉强能用。

网友A:
太牛逼了,佩服佩服

网友:
竟然是沙发,举报精华

网友:
看到那壳,就没买,还好。

网友:
我家用了带红外遥控的小爱音箱,可以开空调,关空调,开灯关灯。还可以开电视。

网友B:
口令变光。用来当显微镜的辅助灯不错。

网友C:
这是我没有跟风撸的东西,因为我就知道这个语音控制和亮度是个坑,还不如就直接买小夜灯。

网友:
大部分的改造-改造前是鸡肋,改造后仍然是鸡肋.....浪费 时间和精力,可能还有少量的现金。小部分的改造-鸡肋变鸡腿!!!!

网友D:
杰里的语音控制管理芯片,内部集成存储芯片。估计和那种语音控制灯头用的差不多。

网友E:
帖子从头到尾看完了,既然原厂的设计和制造这么拉胯,我想对它大喊一声:Vcc和GND互换,然后世界就清净了

网友F:
这都可以自己改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牛逼了,佩服佩服

没有没有很简单的改造,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令变光。用来当显微镜的辅助灯不错。

估计会掉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没有跟风撸的东西,因为我就知道这个语音控制和亮度是个坑,还不如就直接买小夜灯。 ...

有远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子从头到尾看完了,既然原厂的设计和制造这么拉胯,我想对它大喊一声:Vcc和GND互换,然后世界就清净了{: ...

老兄这招不错,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杰里的语音控制管理芯片,内部集成存储芯片。估计和那种语音控制灯头用的差不多。 ...

嗯都是玩具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都可以自己改  厉害

简单改造一下,不然就得扔~

网友:
用那种几毛钱蓝牙耳机上的硅麦替换掉替换掉灯上的电容麦,效果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帖子从头到尾看完了,既然原厂的设计和制造这么拉胯,我想对它大喊一声:Vcc和GND互换,然后世界就清净了{: ...

开始摆烂了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分享这么严谨,辛苦了。但作为一个需要在市场流通销售的产品,前期的设计、开模、测试、生产也要花不少钱,最后成品搞成这样,不得不说是严重的虎头蛇尾,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