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给用了6年的小米5s改4G内存 经历及避坑

楼主(2022-10-27):
没图拆了没东西拍照

友情提示  没事别刷miui11 不然那个激活界面就很恶心怎么都激活不了提示没插卡  连了WiFi的   就是提示连接服务器失败 明明插卡了 拆机之前是正常用的

我的MI 5s 3G内存 开机正常就1.5开个淘宝或者支付宝就只剩下700M 就反应慢了 有时候还会触发看门狗重启

所以就有了想改内存的想法 然后查了u和note2 是一样的821     而note2有6G和4G版本 很多人卖东西都模糊不清    最后抱着最低也是4G内存去的

买了个尸体机note2   到手一拆开看  果然和预想一样  卖家是专门卖二手机的  主板不是这个机子的 通过导热豆腐看出来  底部铝框字符盖住的  而主板上面粘的豆腐上面却是有字的(铝中框字是凸起的所以有压痕)  主板少螺丝   背后玻璃壳子是故意随意拿胶粘的  好在主板没被动过  拆下64G ufs  和cpu盖子(海力士的内存)

然后清理   清洗 值球  清洗  第二天中午就开始用ADB 备份资料  搞半天 各种出问题 有时候弄一半就提示文件夹错误   有时候备份完了 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夹却没备份    最后还是一个个复制  然后用手机自带备份功能备份各个软件  还有手机设置  以及电话短信记录

备份好切记要找到miui-AllBackup里面文件全部复制到电脑 不然就等于没有备份  成功开机之后再点一下备份系统如何点取消  再复制到原来位置  然后进行恢复

搞了一下午总算备份完了   关机 开拆   小米5S没有打胶 也没有屏蔽罩  直接导热垫和中框接触散热的    为了避免吹死 吹飞了 小米粒  吹坏插接/塑料件 故而包上金胶带   开吹 370 低风  小嘴   绕芯片转圈  吹 半分钟 镊子推一下动力就夹下来   烙铁拖干净焊盘  擦干净   4G内存涂油  放上去 开吹

821 CPU  是长方形的  而内存是正方形  所以上下都是有1mm不到的边缘  能看见上下各2个金点   左右对齐 吹半分钟多  镊子轻轻推一下 能自动回位就可以等冷却了

冷却了 换掉原来的导热垫(1是因为原机是导热垫+一种胶粘的   2是拆下的时候撕坏了) 打上硅脂  装机  顺便给主板背面的黑色盖板也开个洞然后在导热豆腐上面削下来一片 放到CPU背面屏蔽罩上面  用于导热到后盖  因为我只接上开机测试的时候菖蒲背面屏蔽罩也很热

开机 果断卡米   说是得刷机才能用  于是刷吧  7.5版本刷完   无限重启  清空模式都进不去    看人家说要刷8以上版本才能用  各种找 最后找到miui11的 刷进去  开机 然后进去系统了 欢迎  语言  WiFi联网   然后跳出来激活   不管是不是联网了插卡了 都是连接服务器失败  这个才是大坑

于是又找资料 各种骗人的刷机网站 各种水贴   各种垃圾广告看了个遍    最后想  既然可以进去系统  那么内存是正常的了 上键+电源开机清空数据   重新刷7.5吧

然后mifash刷机错误   小米助手也是错误提示要解锁   然后又解锁因为我的这机子是我自己买的新机  几年前就申请解锁了的 所以我这个手机直接就可以解锁(注意:8以上的刷进去就重新加上BL锁了 不是自己的解过锁的机器刷了就完了)

解锁完了  开始刷7.5  刷进去 开机成功进入系统      然后开始漫长的恢复资料   最后吧之前系统自带备份出的备份问价复制回去

现在开机 显示2.2G  开淘宝或者支付宝 其中一个 还显示1.5-1.7G

网友:
3G确实没法用了,支持折腾

网友:
一台安卓鸡能用六年时间,楼主牛B。

网友A:
不升级都卡,早变盆了

网友B:
同用5S的路过,小米官网说这部手机支持FDD-LTE 1/3/5/7/8频段,实际上受系统限制并未支持那么多,导致手机的4G信号时有时无,后来打开诊断模式,通过电脑软件把上述频段全部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用5S的路过,小米官网说这部手机支持FDD-LTE 1/3/5/7/8频段,实际上受系统限制并未支持那么多,导致手机 ...

你的不是移不动吧 我是移不动的卡 有时候满信号就是软件加载慢   就我住院那一段时间显示4G+  信号还是不错   一般显示都是4G 我住的这楼下夜宵摊开始就是信号差  私聊一下啥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升级都卡,早变盆了

系统可以不升级  但是你敌不过 那几个马氏家族的软件啊  他们喜欢玩强制的  一个聊天软件没事就弓虽用户 不升级不能用  你不升级点开就挡住页面要么同意升级  要么你退出

另外一个则是 你不升级?  你看商品就点一个页面给你弹一次 验证/升级  要么就给你显示网络信号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不是移不动吧 我是移不动的卡 有时候满信号就是软件加载慢   就我住院那一段时间显示4G+  信号还是不 ...

俺是连不通的,移不动的4G制式是TD-LTE,频段嘛以前好像是38/39/40/41,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或新增,你可以咨询一下当地运营商的网优部门。软件就是俗称的“高通三件套”QXDM、QPST和DFS(均为电脑版),界面全英文且相当专业化,玩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手机需要打开诊断模式才能修改频段设置。

网友:
当个闹钟吧

网友:
不如收藏了,换个6继续钉子户。

网友:
折腾意义不大了,现在的机器都是1TB+16G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是连不通的,移不动的4G制式是TD-LTE,频段嘛以前好像是38/39/40/41,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变化或新增,你 ...

请教,同一款两部高通机,一部 基带丢了,用这高通三件套能备份过去救活吗?

网友:
比较古老了。配置太低,升级更卡

网友:
5S还能用的吗

网友:
得不偿失,买个二手也不贵,当然兴趣就是拆着玩另当别论

网友:
3升4,有点浪费手工啊,直接升6才是稳

网友:
看门狗是啥?还不知道的

网友:
不会玩的都换盆了

网友:
能这么折腾的,都是让电讯运营商头疼的高手,咱家的4G都躺着好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