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分钱一分货诚不我欺,拆两个USB 2.0 HUB(CABOS 4口HUB+贝尔金7口HUB)

楼主(2022-10-27):
好多年前买的CABOS USB2.0 四口HUB,几块钱一个(好像是6块钱?),当时看中的是每个U口都有独立的开关控制,这个比较方便

HUB没有螺丝,直接撬开就行

华声迅达的HS8836,专用的4口HUB控制器,芯片引脚看着是正的,为啥焊盘是歪的?

HS8836的规格摘要

HS8836的引脚定义

HS8836的原理框图

翘板开关控制U口的通断

一点都不意外,四个U口都是铁的

线材用的也比较细,实际使用的时候,带U盘没问题,带机械移动硬盘是不行的,反复启停,明显供电不足

好在HUB提供了外接供电的接口,原厂有条专用的5V USB转DC的电源线,插上之后带机械移动硬盘就没问题了

每个U口都有一颗LED指示灯,用来指示工作状态,几块钱一个的HUB,整成这样也算很有诚意了

-----------------------分割线----------------------

好多年前Lrm888老哥送我的一个贝尔金7口 HUB,也是USB2.0的,年头久了,外观有点沧桑哈,正面有三个U口

屁股蛋子后面还有4个U口,和PC连接用的是USB-B型接口,辅助供电接口要求外接5V 3.8A的电源,既然需要这么大电流,我猜应该是按照7个端口都插机械移动硬盘来准备的

HUB的型号是F5U259-ME,只是这四个猪蹄怎么是三只黑的,一只白的?

纯螺丝没卡扣,很好拆

主板还是比较有肉的,左下角红色LED是电源指示灯,其余的7颗LED分别对应7个U口

A壳看着黑乎乎的,其实是半透明的

主控用的是微芯科技SMSC的USB2507-ADT,也是一颗专用的USB HUB控制器,最大支持7口扩展

USB2507的规格摘要

USB2507的引脚定义

HUB上常见的24MHz晶振

这边还有颗3.3V的1117 LDO,是给USB2507的IO供电用的

板号

这堆儿U口都不是铁的

屁股蛋子这堆儿U口也不是铁的

贝尔金这款HUB原始报价已经找不到了,在亚马逊上还能看见商品简介,估计当时的售价不会很便宜

eBay上有卖这款HUB的,二手的报价也要13刀,带上运费就更贵了

倒腾出一条祖传的"纯银"USB B口线

上电之后电源指示灯正常

插满7个U盘,所有的指示灯都正常

插满7个U盘待机状态下,HUB的电流

7个U盘,1读6写的状态下,HUB的电流,没有想象中的大

在这个HUB上测试了一下USB3.0 U盘的速度,读取很快,写入略慢

悟空说了,俺要和七个葫芦娃一起玩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下面是最近发的几个帖子,欢迎大家一起观赏

大家都是从小白过来的,自己的第一台万用表MF-110A拆机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艾睿C200热成像仪到手测试

终于拆了个不是坑货的HUB,ORICO奥睿科PW4U-U3 4口 USB3.0 HUB(集线器)

网友:
不错,都买着了

网友A:
贝尔金这个牌子咋样,似乎在国内不大出名,也没见过他们打广告

网友B:
现在是收割的年代,早就流行1块钱1分货了。这种供电非常不稳,外壳倒是不错,可以立创打一块SL2.1A的HUB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贝尔金这个牌子咋样,似乎在国内不大出名,也没见过他们打广告

贝尔金的外设还是挺好的,比较靠谱,但价格普遍比较不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收割的年代,早就流行1块钱1分货了。这种供电非常不稳,外壳倒是不错,可以立创打一块SL2.1A的HUB塞 ...

不会画板,一直也没时间坐下来学学E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点赞!

谢谢坛友支持

网友D:
贝尔金的东西好是真的好,贵也是真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贝尔金的东西好是真的好,贵也是真的贵

是的,之前看中一款贝尔金的C口扩展坞,那价格简直了,后来买了一款出口尾单的扩展坞,只花了贝尔金价格的1/4左右,功能基本都一样

网友E:
有独立开关的4口HUB以前买过一个,那个开关接触电阻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独立开关的4口HUB以前买过一个,那个开关接触电阻有些大。

四口的HUB用料完全就是在那凑合,能开机,能用就行,和贝尔金的用料不是一个层次的。

四口这个平时也就是带着几个U盘在用,好在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口的HUB用料完全就是在那凑合,能开机,能用就行,和贝尔金的用料不是一个层次的。

四口这个平时也就 ...

记得我买的那款硬封2.0的4口控制芯片,带U盘没问题,无意识测了一下,发现压降比较大。平时用不大着,一直闲置。

网友:
工艺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我买的那款硬封2.0的4口控制芯片,带U盘没问题,无意识测了一下,发现压降比较大。平时用不大着,一 ...

刚刚测了一下,充电头输出电压5.25V,四口HUB接充电头之后,四个USB口输出电压在5.10~5.20V之间,还算行吧,除了开关的原因导致的压降大,质量较差的USB口接触电阻大也有嫌疑。

楼主:
四口的那个也就是能用的水平,品质谈不上。

网友:
贝尔金这品牌,十几年前就知道他家的东西用料足,质量好,但一直只能远观和流口水

网友:
第二个还是可以的,已经属于良心货了~

网友:
我觉得吧 重点是7个优盘 每个u盘里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