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正负极是哪个

楼主(2022-10-27):
这是我换新电池拆下来的,想废物利用一下 接到其他设备,但不清楚哪个是正负极

网友:
用表量 两边宽的是正负  P-P+顺着软排线看

网友:
用表量最直接

网友:
把表哥请出来,我想你会有的

网友:
你这个照片,左边竖着的两脚是正,最右边竖着两脚是负,不好焊的话,那个排线可以慢慢用刀刮出来

网友:
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标示很清楚啊,左正右负,上面四个脚从左到右依次是 正--温度--识别--负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最好

网友:
我想他应该没有表,不然就不会来这儿问了吧

网友:
左正右负看标识

网友:
建议刮排线来焊接!

网友:
各路物理大神,电路达人。如果没有表,有什么简易方法可以识别呢?

网友:
两条铜印刷线(粗的)  是正负极   刮开好焊接  找个发光二极管串个电阻找正负

网友:
继续拆,看到电源保护板为止,再来找正负极。

网友:
用万用表量

网友:
我都是把保护板去掉的 原装保护板取电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示很清楚啊,左正右负,上面四个脚从左到右依次是 正--温度--识别--负

那简单明了

网友:
上面标的很清楚这都看不懂吗

网友:
有请表哥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