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螺丝批头的加磁器如何使用?

楼主(2022-10-28):
不会用呃

网友:
拿着批头在方形孔里抽插几次就是充磁,在方形孔外的U型口摩擦几次就是消磁

网友A:
其实就是一块磁铁而已,在上面来回划几下就上磁了,想写个好一点就用铷铁硼强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一块磁铁而已,在上面来回划几下就上磁了,想写个好一点就用铷铁硼强磁铁!
...

充磁器里面是两块磁铁,同极相对,这样充磁效果比单独一块磁铁效果要好,当然,换成强磁效果更好

网友:
我的是这个样子。

网友:
看英文,一个mag、一个demag,前者加磁、后者消磁

网友:
中间方孔是加磁的,拿着批头在中间转一转就可以了;U型口是消磁的,拿批头在U型口上沿着边,做U型运动,就消磁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用的,我还一直未使用过,奈何一直用不锈钢和合金螺丝。

网友:
这个螺丝刀看起来很全,什么牌子的?

网友:
应该是在上面来回划几下就上磁了。

网友B:
这种加磁器效果不好,加磁器还的威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加磁器效果不好,加磁器还的威威

威威的啥样?

网友C:
啥威威都比不上1元钱一片的强磁。

网友:
自己加的磁吸力小,没几天就消磁了,厂家加的很久,磁性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啥威威都比不上1元钱一片的强磁。

硬盘里的磁铁是不是更好?

网友:
第一威威加磁效果非常好,第二威威可以套在批头上长久使用,单给批头加磁几天就消磁了。套上威威即能加磁,又不会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里的磁铁是不是更好?

硬盘里的磁铁就是强磁,当然还要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