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吸痰器,很简单和气泵差不多

楼主(2022-10-28):
比较重,拆了一看,很简单和风扇差不多

网友:
当年,给老丈人买的吸痰器,拆了,里面是个正经的380V电机加电容变220V的,装那个啥的是两个4升的大玻璃罐。结果是还没用上,人就没了。电机部分已经在家吃灰17年了。。

网友:
这个电机不错

网友:
这个不会是用过的吧?

网友:
有个隔膜泵.产生负压

网友:
这个吸力应该不小,看着电机不小

网友:
这个机子应该要好几百吧?拆掉就太可惜了!

网友:
这个不便宜吧

网友:
感觉这个的原理应该和飞机杯差不多我邪恶了

网友:
为楼上兄弟赞一个,!!

网友:
改水泵,洗车用

网友:
这是负压,洗车不中吧!

网友:
负压泵,抽气用的……

网友:
这电机不小啊

网友:
做吸锡器应该不错,加个过滤器

网友:
做工真不错  那时候设备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功能很简单

网友:
这个是 气体 的泵,不是水泵。如果能有足够的吸力,可以考虑改造成自动 吸锡器。

网友:
看着还不错,电机和泵可以改造玩玩

网友:
换个头就是吸锡器, 直接用就是真空泵, 拔罐 吸豆 吸。。。    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