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声波清洗机基本完工

楼主(2022-10-28):
以前的制作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158
现在基本搭建完工,时间定时器数码管拆下加高,结果出问题了,第三位上横坏了,启动后显示电压。还有就是外观贴纸一直没找好。

网友A:
还以为是制作贴,结果是太监贴,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从哪里搞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从哪里搞得啊

网上很多卖套件的,一百瓦就一两百块钱吧

网友:
期待出个制作过程

网友:
准备清洗什么?

网友:
远看尺寸好像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很多卖套件的,一百瓦就一两百块钱吧

这个是振子头,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从哪里搞得啊

网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制作贴,结果是太监贴,

以前发过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做的?

以前发制过程,自己做主要是颜值不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做的?

刚开始买个洗眼镜,被骗,退货。就想做出来这个,洗一些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制作贴,结果是太监贴,

基本完活,就剩颜值了。

网友E:
这个体积蛮小啊,那个小金属容器好像没有现成买的吧,用的拆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体积蛮小啊,那个小金属容器好像没有现成买的吧,用的拆机的?

这个体积没法更小,容器底加振子,加风扇加控制板,高度不好减。容器是买的是304钢菜盆,内径是24x17,外26.5x19.5,高度是10,选了好久。

网友F:
这个功率应该不低

网友:
自己玩的话要这么大?单位用的话为啥不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率应该不低

一个振子头60w,还有一种振子片30w,那个低,一般洗眼镜是振子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