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融化这一堆锡需要多高的温度?

楼主(2022-10-28):
(图片)

网友:
63有铅焊锡280℃融化 350-380℃就能流畅融化了。

网友:
融化这一堆锡需要的温度是一样的,不过导热快感觉需要高温度。回温快或者热容大的温度低也行,否则就要调高温度进行补偿了

网友:
这么一点点,打火机都能把它滋化成水!

网友:
熔化高于焊锡熔点就能熔化了,不过焊锡那么多的话,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散热,也需要更多的热量,如果要更快,需要更大的功率

网友A:
当初上学时军训捡的弹壳和弹头,用燃气炉子把铅封熔化到弹壳里面,再把弹头塞上,最后用细砂纸抛光,如果不是后面有击针痕迹,像真的一样

网友:
除了温度和接触面积也有关,焊接大的焊点细小的尖嘴烙铁头没有粗壮的好用。

网友:
不谈功率只看温度也不行吧

网友:
看回温,持续温度

网友:
你不应该把焊锡放在啤酒瓶盖里边,最好放在木头上或者瓷砖上,这个金属瓶盖散热快,尖烙铁头太小了,除非你调到400度,才可以融化。

网友:
持续加温就行,熔化这么小的不用多大的功率。

网友:
用打火机撩吧

网友:
对于大焊点,不单单要看温度,还要看热容量,以及温度补偿程度。

你温度再高,热容量不够,瞬间就降温了,后续温补再跟不上,就融了不了。

最悲剧的是温补还跟不上散热的速度,那就把烙铁头粘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初上学时军训捡的弹壳和弹头,用燃气炉子把铅封熔化到弹壳里面,再把弹头塞上,最后用细砂纸抛光,如果不 ...

弹头你是从哪里捡到的?

网友:
理论是280度融化,但如果后继发热跟不上,到350度甚至更高也未必能融化,普通内热死烙铁,得需要3-5分钟能融化,高频烙铁350度,接触3-5秒,接触部位融化,移动头子,移动到的部位完全融化。

网友:
480度的烙铁快些。

网友:
与热容值相关

网友:
温度与热量,不同的概念。

网友:
热风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