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plink 突然掉线,重启后一会儿又掉线

楼主(2022-10-28):
电信送的tiplink 刚用了半年,突然掉线,重启后好了一会儿又掉线,再重启好了是要出问题了吗?

网友:
因为他是tplink,换吧

网友:
缩水的路由器

网友:
半年去问问电信能不能保修,一般应该保修1年

网友:
一个普联一个迅捷都是一个爹的,正常啊。

网友:
偶尔一二次,很正常。经常这样可以换了。

网友:
路由可以换了,或者检测一下电容和温度

网友:
半年可以找电信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