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镜头盖做一条防丢绳

楼主(2022-10-28):
前几天拍照差点把镜头盖丢了,就利用手上材料做一条吧。老机器不值得多投资了,机身尼康7100,6年前买的了,说实话不出片手机足够了。镜头50的便宜货。

上次买的8字环

牙机打孔

找出一条挂绳

完工。

简单实用,这下不怕丢了

网友A:
NIKON相机很好的,比索尼好

网友:
你这是不是有点短了,不做长一丢丢

网友:
这条防丢绳做得好漂亮。

网友B:
底大一级压死人,是个单反都比手机强,别只看像素数

网友:
很正规啊:)

网友:
买相机的时候不是有送个皮筋绳吗

网友:
这个位置影响开关盖子吗?

网友:
盖子遗忘的时候是常见问题

网友:
这活我干过,索尼微单的

网友:
很实用的改造,绳结编的挺漂亮

网友:
N年前就采取这个办法,挺实用的。

网友:
学编金刚结吧,很简单,好看多了。我就做了一条。

网友:
出现过同样的状况,也是装了一根绳挂在背带扣上。

网友:
不错,丢了还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KON相机很好的,比索尼好

一般是尼康与佳能,有钱买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大一级压死人,是个单反都比手机强,别只看像素数

所谓的光学分辨率,别看插值,再好的算法增加的插值都不如学光分辨率。

网友:
弹力线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