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用什么办法可以激活零电压手机锂电池?

楼主(2022-10-28):
在用的手机电池鼓包了,
备用的锂电池零电压了,
有办法救活零电压锂电池么?

不是低电压激活,是零电压激活,有人成功过么

网友A:
5v 1-2a 直接接电池正负极  不接保护板,充到3.7左右 就能用充电器冲了

网友:
手机电池一般是有保护板的,0电压激活可以像正常充电一样充着,如果能激活就好,否则需要跳过保护板直接充电。

网友:
直接恒流充不行吗

网友:
这样的电池充上了估计也用不了几次了,直接上傻充强制充电

网友:
并连一块锂电池,几分钟后测试看看

网友B:
大力出奇迹,大电压大电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1-2a 直接接电池正负极  不接保护板,充到3.7左右 就能用充电器冲了

直接接电池正负极,需要先把保护板拆了么

网友:
越过保护板充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C:
先测量电芯电压,跳过保护板,如果在2v以上,还可以抢救一下,如果电芯也0电压了,就死马救治法了,如楼上所说。即使救活了也不要抱很大的希望哦

网友:
大力出奇迹,大电压大电流激活,电池发烫,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1-2a 直接接电池正负极  不接保护板,充到3.7左右 就能用充电器冲了

刚才试了下这么干,结果没鼓包的零伏锂电池直接鼓包了,这是啥情况?
用的老式充电头,功率计显示充电功率为3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大电压大电流激活

你这种办法只适合3v左右低电压导致的电池锁死,
现在的电池是直接0V电压,你的办法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量电芯电压,跳过保护板,如果在2v以上,还可以抢救一下,如果电芯也0电压了,就死马救治法了,如楼上 ...

救活了也不要抱很大的希望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只能小电流直充电池,大电流电池要爆,小心哪

网友:
用老式的万能充,能冲进去就还能用,否则就换了吧

网友:
先看保护前是0V? 是  用5V或更高电压点电池几次   再测如果有电压,加上保护板充电就行了。只是这种电池救活了容量很有可能变少,用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这么干,结果没鼓包的零伏锂电池直接鼓包了,这是啥情况?
用的老式充电头,功率计显示充电功 ...

楼主也真的去信这个,没有电压只能用涓流激活,而且还要检测充电的时候是否有电流,如果没有电流也没必要搞了,锂电池这种东西不是你这种不专业的人士能激活修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活了也不要抱很大的希望是什么意思呢

锂电池的过冲过放都是不可逆的损害啊

网友:
直接跳过保护板,给电池上个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