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P-WR702N硬改内存失败

楼主(2022-10-28):
最近根据坛子里的大神玩转WR702n/WR703n 刷openwrt做打印机网络服务器, 已经成功. 但手中的702n内存太小,刷openwrt打印固件后,根本玩不转wifi,只能网线接入网络。 昨天偶得一条DDR400的一代内存,而且单颗64M,心中暗暗窃喜。下班回家后就开搞,1、热风枪400度,吹60秒就很容易的把内存芯片拆下来的
2、焊接内存芯片,奈何手中只有焊锡丝,没有低温焊锡膏,也没有助焊油,那就借助放大镜的,用电烙铁一只只脚的焊,过程很顺利,焊完观察觉得没问题
3、通电,LED灯长亮,并没有出现开机时的闪烁状态, 心里觉得不妙,登录路由器看,没有主机申请IP地址,这时不知道是内存坏了,还是没焊接好
4、第一想法就是继续把内存吹下来,然后换另外一颗内存芯片,可是,当再次用电烙铁焊接内存时,发现主板上的个别引脚铜箔掉了,杯具了,这情况还能飞线修复吗?
5、为了能继续折腾, 看来要焊接这种内存芯片的引脚,还得用专业工具

网友:
放弃吧 没啥好值得救的了

网友:
飞线挺浪费时间的,也不难。

网友:
掉点严重废了

网友:
这个吹下来用烙铁焊接没毛病,不用一个一个脚焊,一坨锡拖一遍即可。飞线可以的。

网友:
还好,重新飞个焊盘就行了

网友:
这就郁闷了。400度温度不高吗?

网友:
欲先利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不行再换个板重新换

网友:
需要专业的工具,熟练了再上手操作。

网友A:
可以把玩转WR702n/WR703n 刷openwrt做打印机网络服务器的帖子地址贴一下吗?谢谢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空脚,如果是空脚则没事,话说没那个水平最好别捣鼓,玩这个的都是砖了多少台才能积累到经验...

网友:
锡没化透,拿芯片带下来,都得经历过。

网友:
真是悲剧了

网友:
以前有一个,插上去连续工作时间大概一天左右,就断网,不会修,丢了。现在想想估计是滤波电容起鼓了

网友:
好几年前玩过,这里面不玩了,你这个路由器硬件太差,就是改好了,CPU要上散热片吧,不然一会就死机了

网友:
助焊剂一定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玩转WR702n/WR703n 刷openwrt做打印机网络服务器的帖子地址贴一下吗?谢谢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702n

楼主:
工必先利其器,在助焊剂和吸锡带的帮助下, 很容易就把芯片引脚上的连锡清理干净,已经成功修复,通电后看到LED灯一闪一闪的,感到满满的折腾快乐。
总结:
1、低温锡膏,很容易用热风枪吹融,达到焊接的目的,在阻焊剂的帮助下,但也会存在连锡的情况,这时候如果只用电烙铁,由于吸锡能力问题,很难处理引脚连锡的问题。
2、吸锡带,我觉得是本次能成功修复的关键,因为在吸锡带的帮助下,用电烙铁按住吸锡带沿着引脚一拖,多余的焊锡就被带走了,引脚连锡的问题一下子就处理好
3、阻焊剂,真的很好用,锡点光亮,容易清理。
反思:
一个一个引脚的用电烙铁焊接,在普通放大镜的观察下,看似没有虚焊,但估计还是容易出虚焊情况,导致通电不能启动。如上面大神们说的,用电烙铁一拖,就能焊接好,这是真的,这样一拖,不容易虚焊,但如果电烙铁吸锡能力不强,容易引脚连锡,就因为这问题,开始时反复的用电烙铁尝试把多余的锡搞走,因此把铜箔都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