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攒机之DIY一套入口清爽绵柔水的不被割韭菜的纯水机

楼主(2022-10-28):
    纯水机因为部分商家在滤芯中添加阻垢剂的行为最近上了一次热门,短视频的兴起也让很多人了解了净水机,通过各路专业人士的科普净水机这个行业也开始卷起来了。
    大部分品牌净水机使用的滤材以小MI为例,与通用机器滤材的价格对比,就知道滤材这个消耗品,加上专用接口和封装以后,是有多么暴利。某个品牌联合某大学实验室以在家生产矿泉水的噱头投入资金几个亿来宣传???纯水机的技术核心在于RO膜而不是什么矿物滤芯什么活性炭,既然原理简单配件购买方便为什么不自己装一台呢?而且滤芯添加阻垢剂这个争议的问题没有官方的解释,虽然食品级阻垢剂是国家允许添加的,鬼知道品牌有没有使用更便宜的工业阻垢剂??还是得自己组装一台适合自己的机器比较划算放心。(阻垢剂主要成分磷酸盐,方便面面饼中也有添加,比如(三聚磷酸钠,六偏磷酸钠,焦磷酸钠)。现在有种产品叫前置FOF阻垢器,我不想在纯水机阶段用这个东西,毕竟RO不是100%脱盐,还是少吃为好。
    RO膜过滤过的水是可以直饮的,入口的东西对配件的要求只能高不能低,关于涉水批件我国的标准停在2019-2011年,拿来做个参考,主要参考NSF认证(NSF International)。自己DIY就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1是安全品质的问题2是否匹配适用的问题。从有这个想法前前后后花了两个月配件还没有买齐全。买到的配件有的还用不上,比如300CC的废水阀用在了600加仑的膜上。在平台买配件客服也一知半解,也没有专业的朋友请教,只能不断摸索。
一、 选材
1RO膜,这是整个机器的核心部件,最早见RO膜是在一个韩资电镀企业,使用RO膜来处理生产废水,使用后的膜当时要做危险废物花钱处理。RO(Reverse Osmosis)反渗透技术是利用渗透压力差为动力的膜分离过滤技术,源于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宇航科技的研究,后逐渐转化为民用,广泛运用于科研、医药、食品、饮料、海水淡化等领域。本地就有一个海水淡化项目,用的就是反渗透技术。目前民用的反渗透膜Filmtec是龙头老大,也就是陶氏膜,这里我查了一下网上的资料,列举一下RO膜的品牌:
国外品牌:
美国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cial/Filmtec)----传统强盗,质量好性能稳价格贵
美国海德能公司(Hydranautics/Nitto Denko)----RO的第二霸主,应用弱于DOW
美国科氏(Koch/Fluid System)----RO不如其UF强悍
美国GE(Osmonics/Desal)----有GE做工程,供不应求
韩国世韩(CSM/Sehan)----貌似性价比高
日本东丽(Toray)----据说质量不错,有许多超大型海水淡化案例
国内品牌:(性能基本接近国外膜,寿命稍短一点,价格低不少)
北京时代沃顿(汇通源泉)----10年时间发展迅猛,国内有较好口碑,经验不够足
杭州水处理中心(北斗星)----国内实力最雄厚,有大量海水淡化经验
上海加尼特----居然没找到主页
深圳惠灵顿----小公司,无自主知识产权
北京海德能----山寨的美国海德能,但居然做得挺大,全国各地开分公司
    这里我选用便宜的国内龙头时代沃顿也就是我国大名鼎鼎的汇通膜。这里注意新膜在使用的时候第一个小时放出来的水是不能喝的,TDS稳定以后我把水放到鱼缸里一个小时刚好加满。在制造膜的时候需要用铸膜液溶剂、胶水等,这个东西不能进嘴巴的,这也是为什么要NSF认证的膜的原因。
2、滤芯。一般使用五级过滤,PP棉-压缩活性炭-PP棉、PP棉-颗粒活性炭-压缩活性炭。如果家里有全屋净水和软水系统,可以简化一下,活性炭主要吸附余氯,用来保护RO膜,RO膜是会被余氯腐蚀的。在安装活性炭后要冲洗一下黑水,尽量不要黑水流入RO膜。普通膜是没有阻垢剂的(部分成品净水机他不告诉你他的滤芯有这个东西),DIY除了摆脱商家的镰刀也可以躲开制水的科技狠活。
3、滤瓶。湾湾这方面比较出色,这次DIY我买了崧泉这个牌子的前三级10寸过滤瓶,差不多的牌子还有CCK,溢泰等等。因为RO膜我选了3012尺寸的600G膜,没有找到NSF认证的3分进水的3012膜壳,在TB买了一件符合尺寸的壳子,但是是单密封圈的有点漏水隐患。

4、接头和水管。接头我选择了中荷,水管我选了CCK。中荷、CCK、韩国DM等等都可以只要不买三无PE水管就没问题。最好的JG有点贵不考虑。接头在TB选,买配件的时候带上,店里没有的其他店单独凑。

5、增压泵。柏繁、三角洲、600G膜用400G的水泵也完全没问题,600G的噪声有点大,而且铸铁的有足足4斤重。水泵避免不了噪声,想要噪声小可以参考小米那样做个隔音腔把水泵隔离减震降噪,效果很好,准备后期慢慢改。
6、电脑板。用的比较多的是点球,这次DIY计划准备装电脑板,按坛子里大神的思路把高低压开关和水泵串联就可以控制开水龙头制水、关水龙头停止制水的功能,电脑板的作用就不是那么重要,(液晶电脑板百元+成本有点高,加漏水保护就更高了,在水泵并联进水电磁阀可以实现关闭进水通道防止水漫金山)。以后考虑加个小米净水主板实现互联。
7、水龙头。有NSF认证的水龙头不好找,买一个百来块的陶瓷不锈钢阀体的304不锈钢水龙头即可。(我还没买)
8、电源。净水器专用电源冠宇达5A大几十元,作为垃圾佬DIY达人在二手网站买到一个成色不错的索尼电视电源24V10A虽然大材小用但稳如老狗,以后可以加点其他负载比如灯之类的利用上。
9、进水电磁阀、废水电磁阀、高低压开关。科博就行了,这里我买了300CC的废水电磁阀,在试水的时候差点把水泵废了,600G通量的膜起码要用1500CC的废水阀,大约1:1的废水比不然费膜费水泵。所谓废水阀就是一个电磁阀,不通电的情况下直通流量1500CC,通电后全通,实现用自来水冲洗RO膜的功能,这里我用了水驱桶,可以替换成一个调节阀,但是我又买了个1500CC的,300CC的退货T.T
废水阀买错了图上红色的300CC
10、水驱压力桶。比较大的牌子有NSF认证的沛毅之类的,第一是安全,桶不好容易爆桶水漫金山,不过我们这是作为水驱使用,1L以下的存水量不大而且每天都释放掉冲洗RO膜,第二是材料,压力桶里面是个塑料袋设计,外壳充气保持气压压住塑料袋,实现存水保压。水驱对桶要求不高,买了个国产光跃的。有个牌子碰瓷陶氏,除了RO其他的陶氏就不要买了。
左上角那就是桶了
11、配件以及工具框架,因为我做了双出水,把前三级和RO分体放置,也为了省钱买了普通三级过滤的不锈钢框架,RO膜和水泵暂时固定在木板上。如果做成一体的,不潮湿的环境下买一个10寸五级过滤铁架就够用了,成本五六十元。生料带,按专业做水的老哥的推荐买了邦手,大牌子量比较足。水压表,因为我是个小白,水压表可以加到这套系统中将来可以排除故障以及观察水压是否保的住,压力表没有通过NSF认证的,里面什么情况未知,这水可不能喝进肚子了,加一个2分球阀隔离,需要的时候打开。TDS测试笔,买几块钱的,便宜货都一样不准,只供参考。螺丝,不确定框架自带的是不是不锈钢就买304不锈钢的。

楼主:
2楼占一下更新装好

网友:
太高深,有些看不懂

网友A:
看着不想入门,写的很详细,把水路图附上就更好了

网友B:
安装完成没?总成本多少钱

网友C:
楼主能短信下,RO膜的购买吧,谢谢。买的品牌机也是3012  600的膜,网上搜这个膜销量都很小。品牌机也是用的400的泵。

夏天时,自来水tds400+,纯净水到10+
今天测自来水312,纯净水已经是5了。
我在成品机前加了一个1毫米的pp滤芯和一个烧结炭。
感觉3013的膜比较多的样子。
年底想把自己加的改成PP棉加超滤

网友:
太牛,净水器都能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牛!

网友D:
RO膜要是维护到位的话可以用几年啊

网友:
自己DIY搞的,也不便宜了,外形也不好看,还不如买厂家现成便宜的,本来我也想自己搞的,算来算去价格也不便宜,还是老老实实买现成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803-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O膜要是维护到位的话可以用几年啊

现在大流量低废水,寿命卖家写着,先4年,后来改成3年,目前写的2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流量低废水,寿命卖家写着,先4年,后来改成3年,目前写的2年了。 ...

是啊,我以前买了个小米的也是用了两年,滤器太贵,现在吃灰了,就两个滤器的,要四五个滤器的好点。现在经常在天天一泉柜机那打水,也是有点麻烦。但是现在感觉我们县城的自来水还是好了不少了,消毒水味也减轻了,本来我们那水厂的水源就还不错,搞旅游的,水质还可以

网友:
常换滤芯,RO膜棒可以使用TDS测试笔检测数值确定更新与否,一般情况下至少能用三年。

网友:
楼主是不是净水器厂家的设计人员啊。。。。。。忒牛了

网友E:
记得勤换前置滤芯,还有有条件的加入阻垢剂以及膜系统再生,以后就有超级长的寿命了。可是很多人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想入门,写的很详细,把水路图附上就更好了

下周一上班再个更新二楼,文案写在办公室电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成没?总成本多少钱

目前差水龙头没买,成本已经到了9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短信下,RO膜的购买吧,谢谢。买的品牌机也是3012  600的膜,网上搜这个膜销量都很小。品牌机也是用 ...

我买的时代沃顿汇通膜600G就在150-170价格区间,这种东西基本没有假的,放心买。在TB一大堆,有的卖家卖的贵是因为他是转卖的,行情就是150-170。现在问题是膜壳不好买,没找到全3分接口的,管路问题影响出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以前买了个小米的也是用了两年,滤器太贵,现在吃灰了,就两个滤器的,要四五个滤器的好点。现在 ...

小米的机器可以改通用滤芯,一种是假膜壳外挂通用滤筒使用通用滤芯,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勤换前置滤芯,还有有条件的加入阻垢剂以及膜系统再生,以后就有超级长的寿命了。可是很多人不会 ...

FOF阻垢器体积小,添加方便维护周期长,还是有点担心长期会不会有影响,国产膜已经很便宜了,两年一换可以接受。活性炭必须要勤换的,余氯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