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阿里斯顿壁挂炉点不着火维修(ARISTON L1PB26-CARES X 24)

楼主(2022-10-28):
友情提醒:燃气壁挂炉维修存在一定风险,请谨慎对待,无相关专业知识,最好让售后处理,安全第一!
家里用的阿里斯顿壁挂炉,型号:L1PB26-CARES X 24,用了没几年近期出现报警SP1,SP2,501报警,无法正常点火,反复复位重启无果,查看报警说明主要为天然气不正常,测量风压开关可以正常动作,风机能够正常运转,燃气比例阀测试正常,一时陷入僵局,打开炉腔内部,清洁了点火针,重新点火操作偶尔一下尽然点着了(这个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差点引起火灾),通过观察发现正好点火针对的这组火量微小,至此基本就找到故障点了,拆下燃气炉头分配器,清理气嘴,气量小的这组明显堵的比较厉害,清理后点火一切正常,恢复原状,维修完毕!

网友A:
这个干嘛用的?冬天取暖的吗?

网友B:
不是冷凝炉呀,

网友C:
这是烤火用的吧,和家用燃气热水器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冷凝炉呀,

不是冷凝的,普通家里取暖差异不大!

网友D:
偶尔一下点着了是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干嘛用的?冬天取暖的吗?

冬季取暖,全年洗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烤火用的吧,和家用燃气热水器原理差不多

就是热水器,这种功率大一些可以取暖,北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尔一下点着了是有点吓人

防护盖打开后试火

网友:
阿里斯顿30的壁挂炉6年,点火着一下就灭,报烟气异常,而且不断的点火,偶尔断电能打着过会就老样子。拆开外面的铁护板就能正常工作,开始怀疑风压开关,借鉴楼主经验,拿气泵清理了燃烧室,问题解决。燃烧室太脏了,应该先用吸尘器的

网友E(2024-01-11):
这个不带分段燃烧的,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带分段燃烧的,效率不高

应该是带的,按照设定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