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网线排列接法,超五类水晶头和六类水晶头的区别

楼主(2022-10-28):
超五类水晶头与六类水晶头的不同主要表现两种网线的线径上,秋叶原超五类网线的线芯为5.1mm,外径为6.8mm,秋叶原六类线芯为0.57mm,外径为7.8mm。从超五类线和六类线的线径可以看出,六类网线比超五类网线铜芯更粗,线径更大,这也就导致了配置水晶头槽口尺寸的差异。

        超五类水晶头和六类水晶头的区别
超五类水晶头与六类水晶头都为RJ45接口,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水晶头都是指的RJ45水晶头,它是一种有8根针脚的接头,主要用在以太网中,“RJ”表示注册的插孔,“45”代表接口标准的序号。RJ45水晶头通常端接在以太网线上,用来连接各种网络设备,例如计算机、路由器、交换机等。
虽然超五类水晶头和六类水晶头都为RJ45标准的水晶头,但结构和孔径并不相同。超五类水晶头正面为8根线芯一字排开,侧面芯压接触点有两个齿。六类水晶头由8根线芯交错排列,芯压接触点有三个齿。

        水晶头具体接线步骤:
RJ45水晶头接线时则有两种线序标准:T-568A和T-568B。通过采用不同的标准,最后制作成的网线有直通型和交叉型两种。现在所有的网线制作都采用的是568B,线序如下:
        橙白 橙 绿白 蓝 蓝白 绿 棕白 棕

超五类水晶头只需按照上述模式,将线芯与槽口芯按照T568模式(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端接就完成了。六类线8根线芯上下交错排布,排线孔较大,前部触点上部有三个分叉,压接进线芯后接触面积较大,常用于千兆网络,同时向下兼容百兆网络。

网友:
学习了。。。。。。。楼主v5屏蔽层有接线的嘛。。。。。。

网友:
屏蔽层接外壳金属屏蔽罩

网友:
六类线用的少些

网友:
秋叶原超五类网线的线芯为5.1mm,外径为6.8mm,秋叶原六类线芯为0.57mm,外径为7.8mm。

秋叶原六类线芯为0.57mm???  应该是5.7MM!

网友:
五类六类线序不变。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科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