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有请坛友们来辩辩这个CZT的6类水晶头的真假

楼主(2022-10-28):
来自小黄鱼,据卖家讲他只卖正品,这水晶头是他自己分装的。透明塑料盒子是卖家自己搞的。
我刚好有需要水晶头,看这个CZT的头子以前经常在华为中兴的设备里面随机器附送10个或者10多个的。感觉质量应该还不错。

于是就买了一盒。

这个盒子里面的水晶头我数了一下,确实是100个,一个不少,至于这个合格证上的认证号我是一个都没查到。估计是卖家随便写上去的。

接下来就是水晶头的照片,手机拍的,尽量清楚。有请各位大师看看这个头子到底是不是正品CZT的。

这塑料看上去还行,挺透明的

背面的弹片上有CZT的英文字母。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内部结构

侧面照,感觉口子那里的塑料有点薄

这是铜片的特写。。三叉的。用磁铁吸了下,感觉不是铁的。

网友:
应该还行吧,没有用过六类的。。。。。。

网友:
这个牌子不至于做假的!

网友A:
真假不知道,手上刚好有华为设备带的水晶头,你对比看下

网友:
我有点5累,CZT六类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假不知道,手上刚好有华为设备带的水晶头,你对比看下

你这个是5类CZT吧,我就是看后面插网线的地方那里有个弧度,但这个6类的头子我没用过CZT的,5类的CZT我有很多很多,和你这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5类CZT吧,我就是看后面插网线的地方那里有个弧度,但这个6类的头子我没用过CZT的,5类的CZT我有 ...

对的,这是5类的头子

网友:
不好判断 不过零售的是纸盒包装 里头有个塑料袋子 不过czt作假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没见过...

所以来求助万能的坛友了。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像是正品。好的水晶头外表华润,没有毛刺,使用的铜片厚实,表面平整,垂直。

网友:
我也只用过5类的,没有用过六类的。

网友:
铜片拆下来看看是不是铜的

网友:
还没有用过6类,进来看看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实际上,这个铜片若换成铁的话,成本更高

网友:
来回掰下弹片试试,二十个180度不坏的话,就算是假的,质量也算上乘了。

网友:
去试试,用过就知。

网友:
看着还不错。装根线跑一下网速。

网友:
还未使用过六类的,坐等楼主测试结果。

网友:
以前买的水晶头弹片很容易断,还是多花点钱买大品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