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脉冲气体打火机

楼主(2022-10-28):
不知道有没有坛友记得十几二十年前有一种气体打火机,不是现在这种按压电子打火的,是装一节极小电池,通过高压包电弧引燃的那种打火机,电池好像是三节还是四钮扣电池层叠的那种电池,现在还有很多电动车遥控器在用那种电池。

楼主:
二十年前卖几十块钱一个,还是很贵的。

楼主:
按压微动开关,输出单次脉击电弧,引燃气体,曾经非常流行的。

楼主:
刚查了一下闲鱼,还有卖的,上千元,叫脉冲气体打火机。

网友A:
那时应该是没有压电打火的,至于气体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应该是没有压电打火的,至于气体应该是一样的。

刚查了,是八十年代的,同时期有压电的,但这种更拉风,用的钮扣电池。

网友B:
光那电池,好点的近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那电池,好点的近十块

有用单粒钮扣电池的

网友:
又见白手套   真皮手套    收藏品啊

楼主:
闲鱼有几十块钱的,叫感应气体打火机

楼主:
这种火机里电路很简单,电池、电容、开关、高压包,按动开关,电容放电,高压包产生一个高压脉冲打火,点燃气体,那个高压包特别迷你,不知道能不能加个简单电路让它产生连续高压脉冲,实现电弧打火?做一个迷你点鞭器。

楼主:
淘宝上搜了一下,还是有很多款在卖,叫感应气体打火机

网友C:
这种打火机没用过

网友D:
用的都是压电的,电池的打火机还真没用过。

网友:
就是高压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打火机没用过

说明你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都是压电的,电池的打火机还真没用过。

用过的见过的都是七零前啊。

楼主:
没错,一个脉冲高压。

网友E:
类似煤气灶电子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煤气灶电子打火?

装电池的煤气灶电弧打火是连续低频率脉冲,松开旋扭即停止打火。这种火机只有一个脉冲电弧,打不着就重新按开关再来一个脉冲电弧。跟按压式电子打火效果一样,只是不需要用力按压,仅按微动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