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易美佳0-11小时机械定时开关(YiMJ 958)

楼主(2022-10-28):
11块包邮入的,用在电动车充电,防过充电池鼓包,拆下看用料还不错,开关是16A的,调好时间,再通电触发计时,通电时,线圈磁场带动黑色转子转动,且转子带各种塑料齿轮转,从11到0位时,会有卡嚓一声,自动断开16A开关。

网友:
原来这种机械的内部是这样的啊,一直都是买的电子式的。

网友A:
没看懂它是如何动作的?

网友:
11包快不贵

网友B:
驱动电机跟石英钟电机类似啊。

网友:
11包邮,这个可以有,机械定时个人觉得还实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机跟石英钟电机类似啊。

电机是旋转的,不像石英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它是如何动作的?

当成风扇就行了,,,就是定时器不一样,风扇的以弹簧作功,,,,这个是类似石英钟的电机,但用的是交流电,电阻限流,另外不是摇摆来做功,而是转动方式做功。。。到0位的时候,开关弹出,自动切断电机与后面插座的接线。。。。在调节11-1时,开关是接通状态的。。。。这只是动力不同。

网友C:
是一个罩极式电机驱动,但没看明白计时器是如何动作那个微动开关的,是不是在拨盘那一半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罩极式电机驱动,但没看明白计时器是如何动作那个微动开关的,是不是在拨盘那一半壳子里? ...

在拨盘0位处有凹陷设计,Z形杠杆在拨盘与开关中间,当到0位,Z形杠杆一端会插进拨盘外围的凹陷处,开关由接通状态变成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