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无治WZ-6008电源做个开放式机箱

楼主(2022-10-28):
之前用纸盒做的机箱,无法承载内置的开关电源(明纬)。想了很久,终于弄出这么个机箱,花费精力无数,材料倒是不值钱,也就那个货架角铁花了不到10块钱。

网友A:
工比材料贵啊。

网友B:
先用着吧,赶着有好盒子再说

网友C:
还是不好看呀!对不起表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好看呀!对不起表头呀!

等找到合适的薄板封上上下两面就好看了

网友:
实用派,上面还是盖个板比较好,不然掉点金属进去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着吧,赶着有好盒子再说

厂家配套的盒子好,才100元,我费了这大劲,累计能有2个工作日,感觉不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比材料贵啊。

市场上一般工和材料等价,我买不锈钢材料找作坊焊接,工钱就是材料钱。这次我投入2个工作日,材料钱10元,合着我一天工钱才值5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一般工和材料等价,我买不锈钢材料找作坊焊接,工钱就是材料钱。这次我投入2个工作日,材料钱10元 ...

“合着我一天工钱才值5块钱。”
有的工钱不能算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此类设备使用时会发热,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木质材料易加工但不安全,可以浸泡防火涂料以后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类设备使用时会发热,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木质材料易加工但不安全,可以浸泡防火涂料以后再用。
...

和塑料围框(大概是abs的)的安全性差不多吧

网友E:
应该加个侧板,防止掉进东西。

网友:
创意不错,正好我的置物架不想要了,可以跟着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加个侧板,防止掉进东西。

侧板好弄,用透明胶带贴上就行,主要是顶板,全封上倒是简单,但那个风扇不好处理。也许把机器整个翻过来,下排风能讨巧些。这个明纬的sp系列风扇只要开机就转,机器一点温度都没有转个啥劲

网友:
钢木结构?比砖木结构的高档。

网友:
这个思路好,等空了也来仿一个,当年做货架还剩下不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