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想了一个电动车铅酸电池独立充电的办法,老哥们帮我研究研究

楼主(2022-10-28):
不会画电路图,就用ps做了一个,让老哥们见笑了

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6节的切换开关,断开电池串联,然后用6个12v2a的铅酸电池充电器单独充电。

尺寸差不多能控制在192*188*80,如果做4个铅酸电瓶的还能更小。

可以把充电器电路板和切换开关整合而在一起,安装在铅酸的电池旁边,以后充电接一个品字插头直接接220v就行。

跟吧里研究铅酸电池均衡充的老哥探讨过,我是小白不懂电路,只能用这种笨方法,这个好处是一体化,省事,新电瓶基本不用考虑单个电瓶的状态,就算切换错开关去充电,电路也是断开状态, 没什么危险。

目前我都单独采购的,成本在200元左右,

再问一下老哥们,担心骑车颠簸会造成元器件脱落或者短路的话,灌装一层密封胶怎么样?

-------------------------------------------------------------------------------------------------------------10月29日

我这初中物理知识不够用了, 老哥们说的航模平衡充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IlovePLC  老哥看看我这个方案,充电器我是直接买的,不知道靠不靠谱

楼主:
@IlovePLC 不好意思 我等级太低帖子一直在审核,没有币也回不了私信

网友:
没必要,6套插接件直接充就是了,切换开关免了

网友:
铅酸独立充电和串充在延长使用寿命上面有没有区别。

网友A:
貌似接线图有点问题,再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B:
改装动力电池线路  你对材料、可靠性、能力。。有信心吗
这要是出点岔子。。。

新闻里  烧得只剩车架  都是很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动力电池线路  你对材料、可靠性、能力。。有信心吗
这要是出点岔子。。。

铅酸的没事吧?最多就是不启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接线图有点问题,再仔细检查检查,

是的 不太懂电路

网友C:
铅酸的就别平衡了,新国标后都是锂电池天下了。
没折腾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的就别平衡了,新国标后都是锂电池天下了。
没折腾必要了

我这还能再骑两年,有临时牌照

网友:
既然有6个充电器还要什么切换开关?6个充电器分别充6个电池,220v插头剪掉并联起来

网友D:
串联的电池不用断开,直接每组电池接一个充电口出来就行,
感觉你这样没必要,铅酸电池如果需要单个充电,那就说明有电池坏了,旧换新也不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联的电池不用断开,直接每组电池接一个充电口出来就行,
感觉你这样没必要,铅酸电池如果需要单个充电, ...

串联的电池不用断开吗?没太理解电流的走向

网友:
我觉得铅酸几个月均衡一次即可,天天均衡没必要.每天均衡说明电池不行了,放过它吧!

网友E:
其实就是个平衡冲,老哥看看航模电池的平衡充接口就知道怎么弄了,根本不需要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个平衡冲,老哥看看航模电池的平衡充接口就知道怎么弄了,根本不需要切换开关 ...

好的好的 我去学一下

网友F:
高电压电池,最后那个导通的触点,会打很大的火花,甚至一次就可以烧毁触点开关。我的48v电动车,之前换电池时,最后插上电极的瞬间啪一个火花,插头直接烧了个缺口,所以后来我每次换电池时,再接最后那个电极之前,用一个ptc电阻先导通,再接电极,如此可以避免打火花烧毁插头。同理,你用多个开关来切换串并联,总有个开关是最后导通的吧?只要电池给电动车控制器通电的瞬间,啪!也会烧一下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电压电池,最后那个导通的触点,会打很大的火花,甚至一次就可以烧毁触点开关。我的48v电动车,之前换电 ...

幸好提前问问,太吓人了,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