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27 28 29 系列编程器 atmega8 和 ms51

楼主(2022-10-28):
项目工程地址
https://oshwhub.com/firseve?tab=project&page=1

28脚 只读: 27C64  27C128  27C256  27C512 (石英开窗紫外线擦除的片),W27E257 W27C512(EEPROM电擦除的)
读写:AT28C64B  AT28C256

32脚
读写:29系列
A29 MX29 W29 SST39 包含 29C010 29C020 29C040,SST39F0x0,W29C0x0
没买AT29xx的芯片,没办法测是否能用,也就没开发对应的程序

后面打算找时间做个 24脚的 27C16 和 27C32 的编程器(21.5V烧录)28脚的需要12.5v写入,电擦除芯片需要14v

都没问题了 以后再考虑整合在一起做个全能的

29芯片还可以使用ch340 + 64脚的 Atmega64或Atmega128 加上几个必须的电容就够了

Atmega64或128 读写 29系列

Atmega8 + 2片 74HC595 读写 29系列

Atmega8a 读写 AT28C64 和 AT28C256

新唐 MS51 读写 AT28C64 和 AT28C256,只读27C64 27C128 27C256 27C512

读写28的是复制别人的,另外2个工程里有源码的git地址
新唐ms51 烧录需要 nu-link
atmega8 用 avr-isp 烧录BootLoader 就可以用arduino写入

AVR-ISP 可以使用 CH552 自己做一个,或者用arduino烧录ISP后给 atmega 写入 BootLoader

CH552 ISP项目地址
https://oshwhub.com/createskyblue/ch552_badusb_copy

网友:
这个就是非常专业了

网友A:
竟然是开源广场来的

网友:
开源广场有不少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开源广场来的

pcb 这种玩意 放那边比在这里方便
代码放git
论坛只适合发帖子放链接

网友B:
最近在测试CH341,感觉使用CH341的并口模式操作这种古董存储器应该很方便,下位机都不用写,直接C#搞搞上位机程序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测试CH341,感觉使用CH341的并口模式操作这种古董存储器应该很方便,下位机都不用写,直接C#搞搞上位 ...

ch341 读取可能没问题,但是写入就不一定好使了,就比如28脚的27芯片需要12v和14v的电压,OE A9 A15,32脚的27芯片的A19,24脚的27芯片使用21.5v和25v 高压用OE或A11,每个型号用的脚位、电压都不一样
我是没想好怎么控制一堆电压和pin脚的方案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太好了,这个贴子收藏备用

网友C:
我参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做了块29系列的板子,测试擦除功能时发现会在4D978,5E650,6F328这三个位置留下固定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参照楼主提供的资料做了块29系列的板子,测试擦除功能时发现会在4D978,5E650,6F328这三个位置留下固定 ...

估计跟布线铺铜有关
试试降低波特率,原来是 115200 降低到 一半看看(57600),我有个板子没铺铜,高波特率会丢数据
修改arduino里的115200和 eeprom.py 里面的1152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跟布线铺铜有关
试试降低波特率,原来是 115200 降低到 一半看看(57600),我有个板子没铺铜,高波 ...

多谢指点,我将波特率降低后,运行就正常了。手头有一大堆的新唐NUC029单片机,有空时将程序移植到这个单片机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我将波特率降低后,运行就正常了。手头有一大堆的新唐NUC029单片机,有空时将程序移植到这个单 ...

这个问题我也很纳闷,28编程器那个板子的波特率可以跑到 1000000,电脑通过串口收数据不会有丢失
我改成了29的就会有串口速度快了就会丢数据的问题,也就是读29f040的 512Kbit 数据 实际到PC的时候只收到500Kbit左右,不确定的位置会有数据的丢失,降低到 115200 也是无奈,估计跟元件摆放,自动布线、铺铜、去耦电容都有关系
其实 没必要用ms51的板子换其他新唐,我只是试试而已,虽说主频24M,spi说能到8M,实际读取速度看,没有atmega快,应该是io口的速度不行,nuc029跟淘宝上看过,没见到便宜的也就没再搞,主要还是不支持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