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无水酒精把十几年的笔记本电脑屏幕擦了擦,很清爽了

楼主(2022-10-28):
分五次,每次都一点点无水酒精。

原来上面很多烟油,抽烟的。空气里的油,很污。

感觉好多了。以前总是用湿抹布擦,其实擦不干净的。

网友:
用清洁泡沫块沾点洗洁精或洗手液,一两滴就行,然后直接擦屏幕,往复的擦、划圈的擦都可以,然后用湿毛巾擦干完事。屏幕无比干净!

网友:
只要不进到液晶里就没事

网友:
顺便把电脑全身也擦一擦吧

网友A:
无水酒精哪来的?

网友:
无水酒精擦液晶屏不太好吧

楼主:
千万千万不要大意,千万别用什么泡面,各种含水的。。。万一进去了,就彻底傻了,

水干不了的。必须是无水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水酒精哪来的?

各种化学品商店,电子工具商店,网上也有

网友:
我一般用潮湿眼镜布,记得好像用酒精容易损伤镀膜,不知道对液晶屏幕是否也有伤害!

网友:
吸烟的危害,笔记本也难逃厄运。

网友:
化工原料店里有,最好要买“分析纯”的,“化学纯”的也可以。

网友:
我的屏幕餐具洗洁精+自来水。

网友:
楼主是硬屏还是软屏?硬屏就是外面多一块玻璃防护,这种很好擦。

网友:
用清洁厨房用的油污净擦黏糊糊的油渍也好用

网友:
屏幕上大多都有涂层,保护屏幕,用酒精一擦,这涂层就完了

网友:
不掉毛的抽纸弄潮湿也很好

网友:
酒精除了清洁这些东西,还能去玻璃油膜

网友:
有的说这,有的说那,公婆说法,哪个有理呢?
能不能用酒精

网友:
我一般都不擦,

网友:
湿巾纸擦擦,用无纺布再擦,效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