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VIVO NEX更换显示屏

楼主(2022-10-28):
VIVO NEX更换显示屏
朋友到手机显示屏坏了,淘宝下单,更换

包装盒子不错

配件

拆开后面

显示屏对比

测试正常

测试

后壳胶上

充电测试

网友:
换完感觉怎么样

网友:
两个屏幕的细节对的上不。  我买的尾插一看就不是原装的, 半年不到又不能快充了。 昨晚又拍了一个。

网友:
前排围观,赠送的螺丝刀,虽然比不上论坛神器,看着还可以,

网友:
触摸和显示和原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只能说能用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A:
能拆修手机换屏的技术很牛谢谢分享

网友:
买屏还带工具。

网友:
比苹果好拆

网友:
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
组屏触摸是真不行

网友B:
组装屏,无论是在亮度,触摸灵敏度上跟原来的差距大,不过价格也差距大,能用就行

楼主:
不是我的手机,感觉触摸正常,就是屏下指纹不能用。朋友说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装屏,无论是在亮度,触摸灵敏度上跟原来的差距大,不过价格也差距大,能用就行 ...

组装屏138.朋友说原来换原装500-600.后面又坏了,就不用了,这个修复下给孩子用,能用就行。所以找个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拆修手机换屏的技术很牛谢谢分享

还好了,这个就拆后壳,屏幕直接安装,容易点

楼主:
确实好拆,就开个后壳。屏幕直接安装

网友:
不知道打字快了会被屏幕认为是滑动,我OPPO手机原来是OLED屏,换了LCD屏之后,屏下指纹不能用,距离感应不能用,打字的时候输入快了能看到输入法显示好比按着一个字在输入法窗口上滑动,

网友:
确实,换组装屏最不爽的就是触摸。

网友:
这么搞,指纹应该没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