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测试新买的悉硕 M.2 NVME 2280 512GB固态硬盘

楼主(2022-10-28):
新买悉硕 M.2 NVME 固态硬盘2280 512Gb
前几天买的今天到了
看到便宜关键保修三年
看看是什么样子吧
瑞昱的RTS5765DL主控,属于中低端,颗粒应该是回收的有划痕

装上电脑和散热

测一测数据
和宣传的差点
不过还好  这个价格了

第一次发帖

网友:
     R E A L T E K
            +
S A M S U N G  U F S

网友A:
话说楼主你固态上面的两根固定带子,时间长了会老化会自动断裂,注意。

网友:
这盘现在老火了

网友:
2263XT。基本也是众生平等的货~!

网友:
最近这个盘老是看见

网友B:
最近市场流出了很多低价nvme都是这种UFS引接NAND 测试点的奇葩产品,稳定性比较差容易挂壁远不如正常NAND,而且挂了以后还不好开卡修复,我就知道深圳松岗某厂(保密)此类产品 90%不良都是高温老化掉CE或者整个F都识别不到的,然后QC就不做高温老化了,直接出货赌不良

网友:
最近逛张大妈也看到这个 也入了一个 看到涨价 换了一家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市场流出了很多低价nvme都是这种UFS引接NAND 测试点的奇葩产品,稳定性比较差容易挂壁远不如正常NAND, ...

为什么?不是说UFS的闪存质量比一般闪存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市场流出了很多低价nvme都是这种UFS引接NAND 测试点的奇葩产品,稳定性比较差容易挂壁远不如正常NAND, ...

就瑞昱的固件稳定性,用正经货都轻松起飞,ecc35过的n38贴5735开完用一两个月就挂,重新开又是过段时间就挂

网友:
楼主这个盘是不是10月24号才发货? 序列号前六位好像就是生产(量产)日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是说UFS的闪存质量比一般闪存的好吗?

UFS闪存质量好和主控 固件 工艺 品控又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楼主你固态上面的两根固定带子,时间长了会老化会自动断裂,注意。

好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市场流出了很多低价nvme都是这种UFS引接NAND 测试点的奇葩产品,稳定性比较差容易挂壁远不如正常NAND, ...

这个厂家说保修三年应该不会跑路吧

网友:
你跟这三星回收片是对上了吧,估计这品牌不到三年就跑路换标继续坑人了

网友D:
这也是二手的颗粒DIY的吗?有没有我做的好呀三年前有这个品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二手的颗粒DIY的吗?有没有我做的好呀三年前有这个品牌吗 ...

新买的一个国产品牌悉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