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仪鼎M3500A台式数位表更新固件,提升机器稳定性

楼主(2022-10-28):
疫情期间,公司事情不多,此款机器吉时利2100,33401A  致茂12061. 等四五个品牌一样,固件升级方法也基本一样,都是一级一级的升级,不能跨很大的固件版本号升级,否则容易出错,面板出现红色“ERR” 。从打印机借用USB线,下载好NI-VISA软件。连接电脑USB需要用到的软件。固件已经从03.02-01-04逐步升级到了最新版本03.40-01-04。机器稳定性也提高了许多。

首先所有准备工作做好,下载完整镜像文件,进入主界面下载后,按照提示安装即可。
然后打开固件升级工具。DSP F/W VER.03.40和前端MCU F/W ER.04安装
请根据您的目的安装文件1或文件2。然后,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升级
M3500A版本。
DSP版本03.40
文件1.5407_03.40.pak,可以更新DSP固件版本。
文件2.1232_004.bin,可以更新430固件版本。
通知:5407_##.##表示5407_ 03.40,
1232_###表示1232_004
步骤1.请确保您的电脑已安装NI-VISA驱动程序(该版本必须为NIVISA
3.1或更高版本)。如果没有,请从NI网站下载驱动程序
http://www.ni.com.
步骤2.通过USB电缆连接M3500A和PC。
步骤3.执行DmmUpdate。exe并单击“选择”以选择文件5407_03.40.pak(如果需要
更新DSP固件)以供安装。

步骤4.当您看到窗口显示如下时,请重新启动M3500A DMM。

*注:
1.如果显示屏上没有显示错误信息,则意味着您无需进一步操作
使用文件2升级。然后,请执行步骤6检查版本。
2.如果显示屏上显示错误信息,则意味着您必须进一步操作
使用1232_004.bin升级。然后,请忽略M3500A面板上的“ERR”
重新启动它。完成整个安装后,“ERR”将消失。
步骤5.重新启动M3500A后,请单击“继续”并再次单击“选择”以选择
第二个文件1232_004.bin(如果要更新430固件)。再安装一次。

步骤6.要完成安装,请重新启动M3500A。

步骤7.要确认升级完成,可以执行以下检查:

A、 按“DISPLAY-NEXT”查看版本。
DSP版本应为03.40。
B、 按“菜单/系统/系统版本”
系统版本应为03.40-01-04。
如果结果不正确,请重试安装。

网友:
有什么提升?

楼主:
测试时最后一位比较稳定

网友:
近几年的台式表,用户都是可以自己升级固件的。早期的34401, K2000,都不行。

网友:
这个台表不错,还能升级。不少钱吧?

网友:
失败会不会变砖?

网友:
一直想淘一个,苦台面没地方放

网友(2023-05-10):
标记一下,刚买了一台。回头升级一下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太晚了。之前看的另外一个帖子,直接从3.02升级3.40,没有成功,还出现ERR错误了,后续也没法升级,郁闷。   在官方网站只看到了3.40版本的软件,请问其他版本软件在哪儿下载啊

网友:
楼主这些老版本的软件是在哪儿下载的啊?官网好像找不到了

网友(2023-08-12):
楼主的各个版本固件能发出来吗?我的能升级到3.40,但是升级430 固件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找到M3500A的好多固件和应用软件,大家可以直接访问网站下载了,(可能需要翻墙)
http://www.linktime.com.tw/dl3500.htm

网友:
最新的软件和固件直接访问picotest官方网址即可:
https://www.picotest.com.tw/h/Index?key=76016388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