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着没事打理胜德4.9元的小万用表

楼主(2022-10-28):
前两天某宝买的,4.9元买一个玩玩的,结果中奖了,得了个功能最少得830,而且然后还是坏的,哈哈。

外观

其实看评论,大多数是好的,有新有旧,有9025比这个功能多的,我这个可能就是随便一捡赶到这了,有时间就修一下,折腾才有乐趣。

8年了.......
我这个显示正常,插表笔测量各档无反应。

拆开看下

这是经济了什么,电阻档插220了吗?
近点看,两根线炸了,没有保险,这个电阻应该是0欧的当保险用的。

再拆另一面,看看拨盘炸没炸。

这面没啥事,挺好。

由于不是一天弄的,所以中间有些图片没拍。
这下测下牛屎7106的电压,大概判断下芯片坏没坏。
先来个引脚图

这里说下,电路板上牛屎标注的1脚是错的

实际这里才是1脚
先黑表笔接40脚,com口,我这个com口断了就只能找芯片脚测量了。红笔接第8脚测到2.8V电压正常。测34脚负4.几伏,芯片应该没啥大事。
然后接线就好了

那两个过孔是通的,那个刀一刮就掉了,就都飞到一起了,找个0欧的电阻换上,装上试了下,电阻档不能归零,短路阻值40欧左右,其他正常,电流没试
然后又把拨盘那面清了清,学坛友加些凡士林,短路阻值还是有,但是小了,后来测到那个1欧电阻,发现那个电阻开路了,和他并联的47欧没事
拆了一个换上正常了

修就修完了,至于精度,没有专业的东西也测不了,和我用的破万用表比了比差不多少,就这样了。

我还没编辑完,怎么打出来了...........

继续折腾4.9元的胜德VC830L万用表,改锂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172

继续折腾胜德VC830L万用表,重新打板并改硬封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081-1-1.html

楼主:
我先占一楼

网友A:
4.9元碰运气

网友B:
很早以前在论坛还是哪里收了大概7,8个最烂的830,那时候好像5块钱还是多少来着,除了没蜂鸣档都能用,炮灰表一直不缺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我买了两个钳表(1大一小)和两个这种表(品牌一样虽说是比你这个功能多个测电容功能但是其实是测不了电容的还没有夜光垃圾的不行)其中一个哪个档位都响蜂鸣,查资料换了个测电容电路里的功放芯片搞定,另一个好的,钳表小的反光膜黑了拆了贴了个铝膜胶带搞定,大的正常带背光。

网友C:
楼主一描述我就知道,估计就是老*那几家打黑买的吧。我现在忍住没剁手了。
其实很多买了也没啥用,就是看着便宜,适合折腾,但商家现在也精了,越来越难买到合适的了。

网友D:
这外壳看着很像胜利的8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元碰运气

嗯,买回来能用就用,不能用修着玩,也学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在论坛还是哪里收了大概7,8个最烂的830,那时候好像5块钱还是多少来着,除了没蜂鸣档都能用,炮灰 ...

是那种窄屏黑色的吗,那个早一点嗯好像都是硬封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线了啊

嗯,飞了两根,炸没了那段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描述我就知道,估计就是老*那几家打黑买的吧。我现在忍住没剁手了。
其实很多买了也没啥用,就是看着 ...

确实是,看啥都好,买回家都吃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看着很像胜利的830

标是胜德仪器,应该就是防的胜利,擦边

网友F:
  几年前,咸鱼买了10块一个的,包邮,就图体积小,想放电动车座包下当随车工具,没多久就坏了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年前,咸鱼买了10块一个的,包邮,就图体积小,想放电动车座包下当随车工具,没多久就坏了不显示。 ...

嗯,确实挺小的,一只手拿着挺方便,唯一可惜是没有电容档

网友:
真便宜,看起来真值了

网友:
能修改好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窄屏黑色的吗,那个早一点嗯好像都是硬封芯片的

嗯,是的,不过都是牛屎的,反正只是炮灰,无所谓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看着很像胜利的830

最近众仪没有新产品评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