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二手笔记本 怎么选购?

楼主(2022-10-28):
二手笔记本 怎么选购?

1 价格也就是预算,你愿意出多少钱买
2 查询型号,看原始配置,核对笔记本有么有维修过,维修过的华 换的配件质量怎么样,比如硬盘通电时间,没有换过硬盘的,换硬盘通电时间比较准确
3付款交易买流程。  二手店铺价格高点,网上便宜点,但很多都是炸弹机,或者商家冒充的
4 最好网上找个人出售,人比较爽快的卖价 小白卖家
5 买来3天内疯狂使用

网友:
现在一般的笔记本都挺便宜了,能买新的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A:
买新的。就算二手只能买低性能的,还可能有暗伤。高性能机器大部分不是有通病就是修过

网友:
二手,那种日式小空格或布局不正常的键盘,大概率是洋垃圾

网友B:
二手选ThinkPad啊,持久耐用

网友:
  不如买新的,我有个用了11年的,笔记本因为开窗恰逢下雨忘记关窗,坏了,太老没人修。当时担心硬盘的数据,着急之下在电脑城买了个二手的,回到家才发现,这个轻薄本,没有网口,就两个USB口,拆开D渴的话要把全部螺丝拆了,连WIFi有时得有时不得。不得不说,买亏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还是买新的吧,几年前买了个二手X230,I5处理器3代,不含硬盘1450元,不常用,后来屏幕出现竖线换了IPS屏,现在感觉配置落后了,也就偶尔看看电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就算二手只能买低性能的,还可能有暗伤。高性能机器大部分不是有通病就是修过 ...

二手 低价入 用1年低价出  还是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 低价入 用1年低价出  还是划算

有暗病的,你以为那么容易就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选ThinkPad啊,持久耐用

对,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二手选择ThinkPad  P 、T和X系列。 主要是质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且扩展性好。

网友:
一直都是买的二手笔记本,不过都是商家处入手,二手要选择高端系列,这样质量稳定,想捡漏和真实个人卖家又合适的东西现在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C:
二手电脑、笔记本、数码市场就跟二手车市场一样,鱼龙混杂,真正的行家都时不时翻个车,想省心,还是直接买新的好,而且现在配置基本够用的新机,也并不是太贵。

网友:
买二手一定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不然越看越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电脑、笔记本、数码市场就跟二手车市场一样,鱼龙混杂,真正的行家都时不时翻个车,想省心,还是直接买 ...

我选择官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