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我拆拆拆,浑身上下无缝蛋!(JAH神盾T-6)

楼主(2022-10-28):
班上抽屉翻出个手电筒,沉甸甸,握持感很好,很亮。浑身上下一体铝合金,说是防拆,防砸防…找不到缝隙。

两档调光强弱

充电线

一头usb,另一头四个触点凸起,中间一个大点,有定位凹槽,磁吸接触充电,灯亮。

四个点应该是usb四条线,连接电脑有反应,说明有数据传输D+D-线。

另外,有巡更打卡更能,等头部靠近巡更点圆片,会亮打卡灯,估计能存储打卡点数据,确保巡更路线完整。
尾部触摸开关完全与外壳一体,长触摸开灯,再长触摸,切换亮度档位,再长触摸关机。另外一个指示灯是打卡指示灯。
看了半天,没找到缝隙,只好作罢,号称防拆。

网友:
莫不是防爆手电筒吧,易燃易爆场所使用的,拆开就不能在类似场所使用了

网友:
做工很好啊,标注的地方拧拧看,应该有螺纹,可能为了防水防拆用胶封了

网友:
这手电做工真不错,保安用用可以。

网友:
防爆拆的大手电

网友:
估计是用胶封起来了

网友:
泡水里试一试!

网友:
磁吸充电挺好的啊。

网友:
防摔手电,应该有螺纹胶部分,试试废旧内胎加2个水泵钳拧。磁吸充电设计方便,可惜不同厂家不通用。

网友:
应该是螺纹部分用胶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