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闪迪U盘CZ810系列256GB评测数据

楼主(2022-10-28):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评测数据,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②帖子内容分为包装特写、评测主机配置、实物特写、程序测试、实际传输。

包装特写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实物特写

楼主:
芯片方案:因不确定因素过多,故只公布检测结果。

闪存信息:因不确定因素过多,故只公布检测结果。

实际容量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实时读写500MB

实时读写1000MB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0
测试文件:Win10消费者版64位21H2原版镜像【dec2021】,约5.54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楼主:
小文件传输&删除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0
测试文件:CS1.6游戏文件,共6248个文件【大小不一】,共约1.48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网友:
闪迪U盘能测出主控真是少见

网友:
8T23只有快页编程和慢页编程模式,大白话说就是要么pSLC(模拟SLC),要么TLC直写,没有pMLC模式,
TLC模拟MLC那就是8/4,也就是512G TLC=256G pMLC,以闪迪尿性不会这么大方,
而且2251-08这个主控我印象是跟2251-67一起2016年左右上市的,按理说闪迪真不太可能会用一个5年前的老主控,且2251-08是BCH的

网友:
4K真就和880师出同门啊

网友A:
这主控最早15年就有了,雷克沙和骇客都用过,但无一例外都是2DMLC
我印象里这主控不是只支持MLC吗,这咋上了BICS3
所以这应该是闪迪正品(用的闪迪固件?)
另外,这个盘是黑胶体还是PC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控最早15年就有了,雷克沙和骇客都用过,但无一例外都是2DMLC
我印象里这主控不是只支持MLC吗,这咋上 ...

这个是8die 1Z MLC带锁,ID跟BICS3重复了(参考带锁05131-128g的ID识别成BICS2),我有个64G的用2308 MP识别出来是1CE 453C98B37E,实际是2die 8DFL

网友:
最近大妈上好多人在推这个U盘。看起来还不如楼主发的那个雷克沙V400呀。

网友:
基于他的售价,宁可抽奖一下880的MLC。
另外,正品闪迪能读出主控和颗粒信息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呐。。。

网友:
闪迪命名真讨厌,什么至尊极速,至尊超极速,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