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方易通7862的改I2S输出的方法

楼主(2022-10-28):
本人是音乐发烧友,车上改了音响,也花了不少钱,想的是既能用QQ音乐这种随时有新歌的在线播放,音质又能好的,所以买了车机是梁山嘟嘟的6+128配置,查了一下是用的方易通的7862改的,用了车机的同轴输出到车后备箱里的DAC解码后模拟信号进DSP(直接RCA会有电流声),但是现在用主机播放低音就很差,直接用蓝牙连接dsp音质反而好,尝试过直接从主板上取的DSP芯片的I2S信号,但是没法控制音量,音质会好很多。车子配置,前声场:三分频主动,后声场:两分频被动,12寸开孔箱,2台四路处理器推门喇叭,1台单路推功放,10路处理器。  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善低频下潜不足的情况,我想到的是几个方法:
1、改系统,打开dsp芯片其他数字信号通道,并且可以控制音量。
2、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车机可以数字信号输出,
3、就用原厂的三线数字信号,更换原厂的数字缓冲芯片车机的dsp芯片是罗姆的BU32107EFV-M

我使用的供电先逆变成双电源,LM317稳压

网友A:
倾家荡产来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家荡产来求助啊

我是不是发错板块了

网友:
i2s信号可以转同轴信号,建议光纤隔离,芯片如dit4096,dit4192

网友B:
看了下BU32107这款芯片没有重低音通道,看着真是无语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BU32107这款芯片没有重低音通道,看着真是无语透了

纯数字输出,4个通道都是i2s,但是协议是没有指令默认输入。

网友C:
梁山嘟嘟 这个不是说的主打音质吗,效果不好吗
而且这个本来就带光纤同轴输出了吧,你还要咋样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梁山嘟嘟 这个不是说的主打音质吗,效果不好吗
而且这个本来就带光纤同轴输出了吧,你还要咋样改呢 ...

用RCA音质OK,但是有电流声,换了同轴低音就缺失了一部分,所以才想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梁山嘟嘟 这个不是说的主打音质吗,效果不好吗
而且这个本来就带光纤同轴输出了吧,你还要咋样改呢 ...

用RCA输出效果可以,但是会被干扰,换了同轴就丢失低频,不知道会不会是同轴线不好造成。

网友(2023-07-14):
引用 网友C:
梁山嘟嘟 这个不是说的主打音质吗,效果不好吗
而且这个本来就带光纤同轴输出了吧,你还要咋样改呢 ...

他是普通版,不是音质增强版,音质增强版7738dsp芯片还有运放。

网友:
只能通过改I2S输出,但是肯定不能控制音量。音量只通过后级dsp调节了,有的dsp带蓝牙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