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疫情继续在家,没事做个车用电笔

楼主(2022-10-28):
疫情继续在家,没事做个车用电笔

网友A:
把你的18650可调电源发个帖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18650可调电源发个帖子呗

以前好像发过,一个升压板加表头,加充电板

网友:
另一端接车上吧

网友:
可以找一个坏的试电笔做一个外壳

网友:
还是封控好,大佬们的好多发明、创造都是【封】出来滴!

网友:
这个灯真亮

网友:
这个查电路用吗

网友:
能当电笔也能当手电

网友:
主要是为了消化过多的灯珠吧

网友B:
我也做过类似的车用电笔,然而这种类型的电笔有缺陷,虚接的线头 电笔判断正常,为此问题我查了一下午都没找到故障点,最后上灯泡电笔大法才找到故障点,所以最靠谱还是汽车电工常用的20w以上灯泡电笔,

网友:
你这是电笔还是手电啊

网友:
好家伙,这电笔指示灯真够醒目的,我用中性笔外壳加缝被子的粗钢针加红光二极管做了一个,几年了,只用了一次。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多灯。

网友:
用个LED的小电压表做车用电笔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类似的车用电笔,然而这种类型的电笔有缺陷,虚接的线头 电笔判断正常,为此问题我查了一下午都没 ...

嗯,以前我也做过这种,因为负载太小,接触不好虚接判断不出来,后来就改用两个5w的仪表灯泡并联后装入电笔做了一支

网友:
真不错啊,滇藏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多灯和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