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一台从没见过的日本爱知电磁钟

楼主(2022-10-28):
买到一台以前从没见过的日本爱知电磁钟,结构和以前的电磁钟完全不一样,它是用一个原始的马达代替走时和打点的发条,构思巧妙,设计奇特。

机芯是这样的,下面有个原始的电机,拉一下起动装置才会转动起来,然后就不停地旋转了,在给走时系统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会给打点系统的条盒上劲。

这个钟上个玩家说是有两个问题,一是压针螺母拧紧了钟不会走,二是打点系统故障,无论是整点还是半点都只能敲一下。我来接受这个挑战吧,开拆!

上个玩家可能感觉钟有问题,就上了好多的油,到处都是油乎乎的,先洗油再说吧,

再看下这个奇特的电机,来个特写。

重新组装上机芯,发现走时没啥问题,打点故障依旧,仔细研究发现两个问题,上夹板上有个铜轴松动,推动打点的杆行程不够,解决这两个问题,故障现象迎刃而解!

总结:
这个钟比较稀少,我玩了那么久也是第一次见。用电池代替走时和打点系统的发条,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东西,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设计思路,也是很难得的,最起码在石英钟发明之前,人们也可以享受到不用隔一段时间就要上一次发条的便利了,这个钟用一节一号干电池,保守估计用一年以上没有问题。这个钟我打算收藏一段时间了!

网友:
用锤子锤那个工具看着都专业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钟,有请@hongo 大佬来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钟,有请@hongo 大佬来科普一下

有点象中国80年代以前出现过的晶体管钟,但是内部结构看起来并不一样,晶体管钟的原理是用晶体管振荡驱动一个摆轮替代普通机械钟表钟的游丝摆轮,那个摆轮没有传统机械钟表的擒纵轮,直接通过一个特殊的齿轮直接驱动钟表的运行,虽然摆轮的震荡周期控制还是通过机械游丝弹簧来定但是是晶体管直接给他补充能量维持振荡所以不需要擒纵机构。而这个钟只是用一个微型晶体管无刷电机取代发条,其他部分仍然是传统的机械钟,走时的震荡时间基准仍然是靠钟摆和擒纵轮来实现,比较少见,其年代应该比上面说的晶体管钟还要早。

网友B:
油乎乎的,先洗油——用什么油清洗油腻

网友C:
牛啊,我觉得哪怕拍照先,拆了我也装不回去

网友:
这种老古董应该挺贵的吧!

网友D:
楼主手机不错,拆和装的过程应该很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乎乎的,先洗油——用什么油清洗油腻

汽油,或者洗表油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啊,我觉得哪怕拍照先,拆了我也装不回去

拆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手机不错,拆和装的过程应该很享受!

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忘掉自己的存在,是为修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乎乎的,先洗油——用什么油清洗油腻

一般都是用120号清洗剂(洗表油)

网友:
这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E:
这个上海产的罩极式电机的电钟,具体啥年代不详,估计至少是80年代的甚至更早的。鬼子的果然先进一点,电机看着就高大上,应该比我这个省电,我这个标的功率2W。

网友:
这个现在很少见了,好好收藏

网友F:
电机还是内裸的。楼主厉害拆散了能装起还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上海产的罩极式电机的电钟,具体啥年代不详,估计至少是80年代的甚至更早的。鬼子的果然先进一点, ...

你这个是交流电钟,我那个用一节一号电池,没有可比性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钟,有请@hongo 大佬来科普一下

第一次见到就打赏7M币,太抠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机还是内裸的。楼主厉害拆散了能装起还能修好。

这个钟结构简单,没几个齿轮,已经很容易了,那种五音钟或者八音钟比这钟复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