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医院WIFI信号好,但病房根本没有看我怎么搞定

楼主(2022-10-28):
去中医院做脂肪瘤切割手术,手术已做完但回到病房,没WIFI,只有一个大华网络机顶盒。住那么久的院,这躺在床上那么久靠流量那吃的消。护士站有WIFI但离病房那么远没用。经常有人说医院WIFI信号好原来是假的。第二天我从家里拿来路由器把病房的机顶盒的网线拨了,插入路由器WAN口设置动态ip没用上不了网。
跑到护士站连上能上网的WIFI记录ip再回到病房设置能上网的静态IP也上不了网,按理说同一层楼ip段应该是一样的,也上不了,后来发现大华机顶盒关机重启因为网线拨了会自动进入网络设置,于是我记录下机顶盒的ip地址输入路由器,居然可以了,再机顶盒网线设置为自动ip地址就可以了。
这是机顶盒的ip没想到同一层楼ip地址居然有两个ip段

网友:
浪的不轻 啊  还搞个专用

网友A:
就是在机顶盒上接个无线路由呗

网友B:
医院让用吗?以前不是说有干扰啥的嘛?

网友:
机智的不要,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机顶盒上接个无线路由呗

说的简单如果你不知道ip地址路由器的wan口又自动获取不到你认为接个线就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院让用吗?以前不是说有干扰啥的嘛?

护士站都有

网友:
我母亲两周前住院,小乡镇的医院,每个病房用的都是光猫机顶盒一体机,除了有Chinanet-xxxx还有一个开放的awifi,正常上网,速度没测。另外整个医院到处有AC+AP的2.4G和5.8G覆盖,SSID一样,开放的。我测了5G速度,下行至少300M,上行100M,手机不行,实际速度可能更高。

网友:
祝早日康复

网友:
护士小姐姐要打屁股的

网友C:
有的无线路由器好像可以自动识别、设置WAN口参数。

网友:
竟然偷拍护士小姐姐,我想问.....还有吗?

网友:
只做IP排除,没有做MAC绑定?

网友:
你丫是不是赖着病房不走,专门去嚯嚯小护士的
4婚目标定了,就这个小护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无线路由器好像可以自动识别、设置WAN口参数。

已试过WAN口自动获取不到ip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专用...还偷拍美女

要针屁屁...

网友:
现在的机顶盒基本都可以开热点吧。

网友:
是不是看重了人家护士MM才故意去住的院?

网友:
要不是电视能看到ip,也没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试过WAN口自动获取不到ip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你的路由器不支持WAN口参数自动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