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22年第13贴:拆解创联5V40A电源(CZCL A-200-5)

楼主(2022-10-28):
昨天拆了一个12V33A的山寨电源,虽然是好的,但拆后有点失望,详见2022年第12贴:黄金品质 白金服务 的山寨400W12V LED电源

今天拆第二个打的,是个5V40A的,200W的电源,昨天是室外电源,脏乱差,今天这个是室内不防水的,还算干净。上图

电源是2011年的,比昨天那个还早一年,11年了,上电没反应,坏的

型号A-200-5

这是应该有个转换开关之类的吗?省掉了?还是就没设计,用的通用的外壳

输入 输出接线柱

上下两颗螺丝,很容易打开了

看样子,做工还可以,中规中矩吧

全家福来一个

开始看看这块电路板

先从交流输入开始看起,保险好像烧了

放大一下,可以看到保险丝化成球球了

接着往下看,470uF电容,考虑11年了,取下来测量,实际都只有400uF左右了

昨天的是7500,今天的还是7500,说明那个年代流行这个7500啊

2SC2625开关三极管 ,最大10A450V  80W

变压器看着就很实在,满足200W需求

这两个二极管被打磨了,看不清楚

拆了散热片,也只能看到XXXXS30,大神帮着猜一下什么管

电路板背面,币昨天的黄金品质,白金服务的山寨强太多

今天先拆机,明天看看,分析分析什么问题,到时再请教各位大神!
谢谢各位捧场的兄弟~~

楼主:
二楼先占用!

补充内容 (2022-10-31 23:39):
今天有空有试了试电源,KA7500 没有供电,附近电容也是好的。拆下开关管,一对都坏了,家里没有备件,还有几个大功率破电源也不在身边,放弃维修

网友A:
不知道这电源有没有虚标?

网友:
看着一般般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啦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B:
5v40a??给5v1a的摄像头供电后果会如何?

网友:
和明纬电源比看来还差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40a??给5v1a的摄像头供电后果会如何?

后果就是摄像头会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电源有没有虚标?

看样子,不太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40a??给5v1a的摄像头供电后果会如何?

完全可以,只是大材小用浪费

网友C:
这电源我经手最少不少于100台,一般都是次级电容鼓包,还有就初级电容鼓包,顺带会损坏开关管,还有就是为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脚滤波电容失效也会导致烧管子,总体来说,这款电源质量不错。现在库房还有至少20个坏的

网友D:
这款电源在我手里也经手几十个了吧(承修的一块大型户外LED屏,用量近三百个),使用时间久了5V滤波电容及300V高压电容容易鼓包,其次串联在市电输入回路中的热敏限流电阻和Y型瓷片电容较易发生故障,其它中规中矩结构还可以,输出能力基本不虚标,实测短时输出电流可到50A。

网友:
这个看着做工还可以

楼主:
感觉算不错了的,不能和大牌比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主要是led显示屏使用,我也用了好多,注意散热,这货还是很长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我经手最少不少于100台,一般都是次级电容鼓包,还有就初级电容鼓包,顺带会损坏开关管,还有就是为 ...

今天测试,KA7500 没有供电,电容都是好的,一对开关管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源在我手里也经手几十个了吧(承修的一块大型户外LED屏,用量近三百个),使用时间久了5V滤波电容及3 ...

这么说,值得修出来用了

网友:
5v的可能是肖特基二极管,效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