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猛士MS-17钓鱼氧气泵

楼主(2022-10-28):
喜欢钓鱼买了一个氧气泵20+,可以用8小时左右,这个是电磁泵,出气量肯定没办法跟电动泵比,但它省电啊才3W

网友A:
这东西给鱼缸备用怎么样,停电的时候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给鱼缸备用怎么样,停电的时候用用

鱼多够呛,出气量不行

网友B:
3W功率能用8小时?这电池有24W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W功率能用8小时?这电池有24Wh吗?

不能这么算。它是直流→交流。其实不是连续工作的。

网友:
20多元不贵。原理还是通过震荡电路推动电磁铁周期吸放铁块带动空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给鱼缸备用怎么样,停电的时候用用

可选择功率更大一些的。我曾给亲戚买过一个60多元的。

网友:
电池换个容量大一些的,估计可以用的更久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便宜好用

主要小啊,方便携带

网友:
不是有很多 5V的氧气泵,插充电宝就可以。。价格1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W功率能用8小时?这电池有24Wh吗?

对啊,我也怀疑,3w/4v=0.75a,16850电池容量0.75A*8小时=6000ma,有这么大的电池吗?

网友:
20块钱只能这种做工了

网友:
看来不只有我一个人算过这电池容量

网友:
以前旁边厂老板的这机器进水腐蚀了芯片,然后我用NE555加洞洞板给焊了一个驱动,不记得用的多少频率了,

网友:
出氧量太小了

网友:
370气泵5v只有几十百把毫安气量就挺大的,接充电宝用上几天都行。

网友:
可以自制一个不?

网友:
用370小气泵不好吗?电压降低小电流也可以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