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笔记本电脑如何设置合盖子后熄屏,但系统正常运行?

楼主(2022-10-29):
笔记本电脑,win7,希望能合上盖子,熄屏,但系统正常运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家里没有台式机了,只有笔记本电脑。

网友A: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电源选项---选择关闭计算机盖功能,里边有,中文描述,按描述选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面板---硬件和声音---电源选项---选择关闭计算机盖功能,里边有,中文描述,按描述选择就行。 ...

这个好像实现不了啊?

网友:
好像笔记本合盖后就自动熄屏了。就像手机靠近耳朵旁就熄屏一样。

网友:
二楼没错,就是设置盖子功能为无,不起作用就看电源选项是不是用错了,再不起作用可能就是笔记本的问题了,我之前就这么用两三年,笔记本只当主机用,合盖子后用hdmi和usb外接键鼠使用

网友:
合盖后只能选择睡眠、休眠或关机。
你的问题可以设置成一分钟后熄屏,在电源中设置合盖后不做任何操作。

网友:
设置盒盖无操作就好了,屏幕不论怎么设置都是会合上熄灭的,但是外接屏幕不行,可以设置30秒关闭屏幕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设置的。我经常这样干。

网友B:
合上盖子系统就不能运行,笔记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合上盖子系统就不能运行,笔记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Thinkpad Hp Dell, 这三个品牌带扩展底座接口的所有型号都可以在屏幕完全闭合的情况下正常运行 (外接键盘鼠标屏幕)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设置的。我经常这样干。当主机使用,外接键鼠和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合上盖子系统就不能运行,笔记本就是这样设计的,

请看图(Dell G3):

网友:
电源管理选项里就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图(Dell G3):

请问你这是win7吗

网友:
试试6 7楼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