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了一条2米的USB3延长线,速度确是USB2,扎心了,老铁们

楼主(2022-10-29):
准备材料:USB3公母头若干,十芯钱2米,成本不到1元(用了淘宝红包

网上找到USB3接口定义,开干。。。。
先把USB2的4针焊好,再焊其它的5针
脚间距太小了,不好焊啊,终于焊完了,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接错等问题,OK!
插到电脑USB3接口上,40-50M/S的速度,MY GOD!
忙了半天才搞个USB2.0
于是又用万用表查了半天,看是不是线接错了,结果线都是对应的没错。
扎心了,忙半天做了个USB2,老铁们知道原因在哪吗?

看了老铁们的回复,豁出去了,有时间把线剥了,把里面的2对数据线缠绕加铝薄纸包起来,再试试看能不能达到3.0的速度
为大家探索一条低成本的DIY USB3.0的延长线之路

网友:
线太长了还是没有屏蔽?我之前买了根两米的USB2.0延长线接打印机,结果不能用,但是用U盘就是正常的!

网友:
3.0的线要屏蔽层吧,短点可能没事

网友:
线不对吧,3.0的线有点和网线类似,有多对绞合屏蔽线传输数据用。

网友:
USB3.0这种高速线不是随便搞就能用的

网友:
USB 3.0都环境要求很高,像wifi干扰都有影响。就像手机的4G 5G距离必须很近,所以才有楼内密密麻麻的基站。长距离还是2.0吧!

网友A:
普通的10芯线是不能做USB3 线的

网友B:
正常的2.0延长线都带屏蔽层的。你3.0居然不上屏蔽层也是醉了。能有2.0的速度就不错了,抗干扰能力差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2.0延长线都带屏蔽层的。你3.0居然不上屏蔽层也是醉了。能有2.0的速度就不错了,抗干扰能力差的一批 ...

这十芯线蛮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10芯线是不能做USB3 线的

线蛮粗的也不行?

网友:
确实扎心了

网友:
太长长长长长了

网友:
线太长了,我损耗太大,我做了一个加长充电线,结果快充没有了。

网友C:
USB3.0 数据线需要采用无氧铜的材质,全金属编织网外屏蔽层,内部镀锡铜屏蔽网+铝箔双层屏蔽,数据导线双绞(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蛮粗的也不行?

线芯粗细只说明用料还可以,高速信号传输还要考虑干扰问题

网友:
真不容易,费半天劲得一普通延长线

楼主:
不会是屏蔽层没造成的吧?我的千兆网线没屏蔽层也能跑千兆

网友:
USB3.0的数据线要屏蔽,超过0.5米还要使用专门的双绞双屏蔽线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3.0 数据线需要采用无氧铜的材质,全金属编织网外屏蔽层,内部镀锡铜屏蔽网+铝箔双层屏蔽,数据导线双绞 ...

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