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条老x店铺爆款几毛钱typeC单头线

楼主(2022-10-29):
老王?老五?王老五?反正记不得了,但肯定有【数码】两字,此线实测连接多款设备充电均不正常,但测试它供电确实有5V输出,拆开看看究竟

里面质量不错,但看其电路,并非一般CC口或者数据口,应该是为了特殊设备特殊设计,遇到快充手机引起错误识别,就没法用。便宜不一定没好货,但一定有坑。

网友:
线体粗实,改造一下,换个支持快充的插头

网友:
几毛钱的话这线径还不错,当普通线缆也行

网友:
便宜不一定没好货,但一定有坑。
这话我赞同,商家永远比买的精明。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应该是单纯的充电线,不是数据线,不支持快充,最多5V1.5A到头了,2A都难。

网友:
买的没有卖的精!便宜又便宜的道理。

网友:
当买根线吧

网友:
块八毛的线都是这玩意,只能充电不能数据,还贼慢,捋开一看线太细,头没事可以再接个粗线用~

网友:
线材挺粗的

网友:
里面的线,还是挺粗的。自己改造好插手机有快充吗

网友:
盘了好几圈,目测有1.5m太长了

网友:
便宜不一定没好货,但一定有坑

网友:
只有错买的,从无错卖的。

网友:
动手改造吧

网友:
我买了一条2米的双C线,插上PD头手机显示快速充电,就是百分比变化慢,估计是线阻大了?

网友:
应该是插头里面的电子电路定义的需要符合特定指标时才能正常输出,其它设备不符合定义就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当普通线缆也值

网友:
还是正规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