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票总电桥镊子4S

楼主(2022-10-29):
22年11月1号。镊子已经修好了。坛友之前有两个电容贴错了位置,更换过两个电容之后基本正常了。

在闲鱼购入两款电桥镊子,一个3s一个4S。两个都有点问题。3S那个已经修好了。3S是因为单片机底面焊盘有连焊。4S那个还没有修好。这个4S只有。100Hz的波形是正常的。我感觉也不是特别正常,但是这个在100赫兹的频率下凑合着还能测量。1K和10K不行,波形一点儿也不正常。坛友们有没有装过这个的?有没有经验,给指点一下。
那个电路图只是4S的。
带电池的这个板子是4S的,拍了两张。
不带电池那个就是3S的。单片机底下的焊盘抹了点绿油,重新焊上单片机,那个使用就没问题了。
有一个这个3S的故障自查的方法,3S4S好像大致都是一样的。现在就是100赫兹的波形,凑合着还算可以。1K和10K的波形就不正常了。示波器也出问题了,一会儿装上示波器之后拍个波形给大家看一下。
电路原理不太明白,不知道波形是怎么切换的?是哪个芯片出来的。

网友:
做过4s,同样没搞懂原理
当时两个做起来都不正常,后来发现是一个电阻拿错料了。。。

网友A:
这个型号是与苹果手机的型号撞上了么?还是表示它必须要配合苹果相应的手机来使用?

网友:
电桥镊子?干啥用的?

网友:
不懂得,学习长知识了。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继承在镊子里了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还这质量?

网友:
眼馋,就是自己做成本太高,以后用到了在买吧

网友:
手上有一个 3S 的,买来一直就测不准,底数一直跳就是不出读数。这 DIY 的质量真是不行,感觉是哪里有虚悍,同样找电路图也没找到。

网友:
看不懂,不敢问

网友:
貌似4S同时按两个键就出波形,好像是上下键,你试试。

网友:
我到是一次就成功了,用着相当巴适,但不是这个公司的

网友B:
1K不正常可能是电容焊错了。因为这个是靠电容滤波后将pwm滤波成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K不正常可能是电容焊错了。因为这个是靠电容滤波后将pwm滤波成正弦波的。 ...

非常谢谢,明天检查一下电容。看是不是有搞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是与苹果手机的型号撞上了么?还是表示它必须要配合苹果相应的手机来使用? ...

不是的,是diy的电桥,做成镊子形状的。约定好的,第1车叫2S。第2车叫3S。第3车叫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