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妥妥的计划报废!扫地机电池一个月接三连四挂逼~~8节已经挂了4节【连载中

楼主(2022-10-29):
买了一年多的睿米EVE,从上个月开始经常扫一半就不知道趴哪儿了。
一猜就知道是电池不行了,第一次检查是10月17日。

楼主:
在前两天平衡充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并且有一并充电时严重发热且电压不提高,
于是拆出单节检测,发现居然一节没有电压,
发热的电池承担了所有电流而内部短路。。

楼主:
在一次性换掉2节后,扫地机愉快得跑了几天,因为换的是内阻和容量比较接近的旧电池,
在提示没电的时候测量电压差异并不大。
然而才过没几天,它又又又趴窝了,而且是一开始扫就趴。
在确认机器本身和保护板没有问题后,我又重新测量电池。
发现第二组在放电一开始电压就迅速下降,直到2.7V然后被关断。
结果一测下一跳

楼主:
然后又正常扫了几天,每天扫两次,都可以全部扫完自动回充。
但是昨天它又又又又趴了。。想都不用想一定又有一节电池挂了。
拆开测电压,第1、2、4组都是3.9几V第3组只有3.8几V。
所以问题一定在这里也就是之前换掉的3节以外的那些,
又有暴毙的了。测量一下内阻,翻倍的是第4组,
再用负载放电一下,没一分钟电压就掉到1V以下。果然~

楼主:
第五次维修

楼主:
第六次维修

网友A:
这个均衡板会不会自己自放电啊,这个我也想用在汽车启动电源上,不过就怕自放电太厉害了,比如我充电时候在均衡吗,不充电呢?电一直通的会不会在均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均衡板会不会自己自放电啊,这个我也想用在汽车启动电源上,不过就怕自放电太厉害了,比如我充电时候在 ...

电压超过4.2V才放电

网友B:
估计电池要一次性全换,电芯性能下降厉害

网友:
又是没有自带均衡的电池组

网友C:
是不是充电器问题

网友:
一气之下果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池要一次性全换,电芯性能下降厉害

差不多了就拿8只旧的2Ah左右的重组,没有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充电器问题

自带集尘充电桩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了一个可以长期折腾的素材,我们只能发一个贴,你可以写连载了。

网友:
国民耐力测试,完美过关!

网友:
我有个飞利浦的也一样,可能是充电管理设计的问题,充电电压特别高。充满电全靠电池保护板截止。如果没有保护板,电池直接充爆,我看过有的机器人充电电池都燃烧了

网友:
这些电池要焊接挺麻烦的。

网友:
正常性损坏

网友:
恭喜恭喜,有一个长期练手的了,,,